关于单片机测量交流电频率的外围电路

楼主:
本人想通过单片机测量发电机产生的交流电频率,基本思路: 变压器降压——二极管半波整流——施密特触发器(或555)整形——单片机IO口 。请问各位这个流程对不对,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注意点吗?

网友:
"‘请问各位这个流程对不对"

这个流程是对的。

网友:
流程没问题,但关于方案是否合适要看你期望的检测精度。楼主的方案为过零检测法,适合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成本还可以更低,用光耦和电阻就行。高精度检测,比如需要与电网并网或多机并联组网,那就需要用电压互感器加运放电平移动,再直接AD后对交流波形采集计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测交流电源频率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