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短路保护烧坏dc-dc,输出12V剧变为28v左右,绿色为翻转保护信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电路短路保护烧坏dc-dc,输出12V剧变为28v左右,绿色为翻转保护信号”

实在看不出来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怎么知道是短路保护烧坏dc-dc

网友A:
表达太模糊了,是否可理解为短路测试的时候或造成dc-dc的损坏?

网友A:
或者说是一个buck,输出直接约等于输入了,而且此时你的保护检测信号没起到作用?

网友:
安捷伦的,四踪示波器。

网友:
应该是示波器测试后导出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达太模糊了,是否可理解为短路测试的时候或造成dc-dc的损坏?

是的。第一次求助问题,表达得不清楚

网友:
把电源部分接到另一个同样的PCB板上,由另一块板来提供能源,却不会烧坏另一块板的DC-DC,在同一块板就一定会烧坏。这是一个BUCK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是一个buck,输出直接约等于输入了,而且此时你的保护检测信号没起到作用?

短路保护起作用了的,电源芯片就是会烧毁,用另一块同样的PCB板,把电源部分飞线到这块板上,却不会烧坏,短路正常保护。这是这个板电源部分的电路图。buck电路。大神能帮忙看下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起作用了的,电源芯片就是会烧毁,用另一块同样的PCB板,把电源部分飞线到这块板上,却不会烧坏 ...

1、减小c10试试;

2、调整r8的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减小c10试试; 2、调整r8的取值。

减小C10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R8在那里?调整的原因和目又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减小c10试试; 2、调整r8的取值。

自己找到原因了,把BAT输入线走长一些或在输入端加一肖特基就不会烧坏芯片了。应该是短路冲击电流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到原因了,把BAT输入线走长一些或在输入端加一肖特基就不会烧坏芯片了。应该是短路冲击电流打坏的 ...

如果IC的VIN只有C4这只退耦电容的话,你找到的这个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你只是看到了现象。

C4那么小,与供电回路的杂散电感谐振在开关频率附近,短路时谐振电压很高就把内部开关击穿了;而你加长了供电线,或是串入二极管,破坏了谐振条件,“似乎”就OK了

看了一下参数,RT=47K, 开关频率大约520KHz, 那么输入端谐振的条件就是940nH, 一不小心就中招!!!

你可以验证一下,原来的状态下,输出带一定载,C4上的电压波形会叠加520KHz左右的正弦波。

此例中串二极管可抑制谐振,但不代表其它场合也可以这么用,比如:24V直流供电,电线很长,电感有10uH, C4为2200uF电解,回路中串了二极管的话,如果系统还未启动(相当于开路),那么上电时的回路电流为半波正弦,峰值可达360A, 此时电容端电压为23.3V,这是振荡的平均电压,然后往上谐振到46.6V为电压峰值,完了,卡在这里了,如果系统还未启动,这电压将较长时间保持,有一定的危险性。

怎么办?有空写个贴子

网友:
你就陈述了一个现象,你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