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外部唤醒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无线产品,由于结构的原因不能使用按键唤醒,除了霍尔开关,还有什么好的非接触唤醒方案么?

网友A:
周期唤醒、振动开关、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唤醒、振动开关、加速度传感器

周期唤醒必然是有的,但是也需要一个外部唤醒。震动开关什么加速度传感器不适应场合

网友:
光线感应

网友B:
这就要看你的应用了,用在什么场景里面,什么情况下唤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要看你的应用了,用在什么场景里面,什么情况下唤醒。

NB-iot类型的产品 定时唤醒上传数据,但有时候需要及时上传更新数据,有一个手动唤醒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B-iot类型的产品 定时唤醒上传数据,但有时候需要及时上传更新数据,有一个手动唤醒的接口。

那就是手动换新开关了?不能做按键,那就红外?接触之类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手动换新开关了?不能做按键,那就红外?接触之类都可以吧

触摸?
还是描述一下不能放开关的原因吧

网友:
距离感应sensor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