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得各种封装参数的资料?

楼主:
我最近想学习一下Cadence Allegro 17.2软件,目前对cadence的一些基本操作有一点点了解。可以做过孔、表贴焊盘、通孔焊盘等等。最头疼的是这些焊盘的基本资料。有朋友提示说cadence的封装都是自己做的。这么多封装他们的资料从哪里获得呀?有些SMD芯片的datasheet中有资料,但是很多接插件根本就没有datasheet。比如20脚的排母。之前一直都用Protel系列的软件。其它没用过。对于如:花焊盘,阻焊...这些知识从哪里获得?

网友:
具体有点就是:过孔都有哪些尺寸?通孔焊盘都有哪些尺寸?阻焊和锡层间距多少?等等;这些是不是有什么标准?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封装参数一般是指元器件的外形尺寸参数。阻容器件等,包括一些常规IC都是标准,有的是厂家提供,有的是网上有好心人士收集整理供大家使用,有空也可自己画。

PCB板的参数要具体电路设计,是根据板子的功能特点设置板子参数。比如一个51单片机的学习板,双面板足够,但射频板,如一个手机到主板就非常麻烦,  比如过孔不能随便大小,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一般都是根据板子功能原理调整板子布置参数到。

网友:
大的电子公司为了产品的质量,或者很多设计工程师的工作一致性,都制订有自己的的PCB设计规范。

可以的本论坛下载中心找一下:

华为公司或者中兴公司的PCB电路设计规范

可以参考

网友:
自己画的稍微要放心些

网友:
集众家之长,为自己所用,关键是要了解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