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18. python开发软件

楼主:
在python下开发,严格来说不需要特别的软件,用文本编辑器写代码,然后复制到开发板的磁盘,复位后就可以运行。但是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实现查找错误,代码提示,显示数据,文件同步等功能,可以提高编程效率。

推荐的软件有:

  • MU,这是adafruit推荐的编程软件,具有编程、语法检查、调试、数据显示、串口等多种功能,它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Hello Mu

网友:
  • VSCode + RT-Thread MicroPython 插件

VSCode 最好用的 MicroPython 插件,为 MicroPython 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开发环境,主要特性如下:

  • 便捷的开发板连接方式(串口、网络、USB)
  • 支持基于 MicroPython 的代码智能补全与语法检查
  • 支持 MicroPython REPL 交互环境
  • 提供丰富的代码示例与 demo 程序
  • 支持全工程同步功能
  • 支持在设备上运行示例代码文件
  • 支持代码片段运行功能
  • 支持多款主流 MicroPython 开发板
  • 支持 windows 及 ubuntu 操作系统

select_powershell

网友:
此外,MobaXterm、putty、upycraft等串口终端软件也不错,特别是MobaXterm,是一个号称瑞士军刀般的多功能软件,使用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