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ucleiStudio导入GD32VF103_Demo_Suites的例程

楼主:
打开NucleiStudio软件,File->Import打开下边的导入窗口

展开General找到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点下一步

在下边的窗口中点Browse找到对应的工程,以01_GPIO_Running_Led为例打开下边路径

GD32VF103_Demo_Suites_V1.0.2\GD32VF103V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01_GPIO_Running_Led

确定后可以看到Projects里边有一个被选中的项目,名称是GD32VF103V_EVAL

导入后在对应的项目上点右键->Build Project

工程可以顺利通过编辑

在工程上点右键->Debug As->2 Local C/C++ Application进入调试模式

可能会出现下边的提示,这是因为没有配置GD_Link调试工具的.cfg文件路径原因

刚开始以为是GCC设置问题,花了很长时间走了不少弯路

仔细看NucleiStudio手册能看到他有一段介绍配置GD_Link的内容

打开自己工程的对应路径发现没有openocd_gdlink.cfg这个文件

点开手册里的github路径提示跳转到了404房间

在以前下载好的GD32VF103_Demo_Suites里查找也查找不到

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记得第一次创建项目时是可以正常调试的,说明那个项目里应该会有这个文件

按照这个方法再次创建一个新项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2053-1-1.html

编译后看到env-Eclipse下确实有这个openocd_gdlink.cfg文件

复制,然后在导入的项目的对应路径里里粘贴提示下边错误

找到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复制到硬盘的某个路径下

然后在配置里写上绝对路径后问题解决

再次在工程上点右键->Debug As->2 Local C/C++ Application进入调试模式成功,改入的工程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

第一次使用eclipse开发单片机程序,估计很多网友也都习惯使用IAR或者MDK之类的IDE

这个小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为了解决它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希望例程以后能够做些改进,最好是傻瓜一点导入进来就可以直接使用

另外例程里只有NucleiStudio的工程,建议再创建一些SEGGER Embedded Studio 或者是IAR FOR RISC-V的工程就最好了

网友:
我之前也配置过eclipse开发stm32,花费几天时间,结果也没用上,还是MDK之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