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19. python的闪灯程序

楼主:
Python的闪灯程序,用法和MicroPython稍有区别。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D12)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while True:
    led.value = True
    time.sleep(0.5)
    led.value = False
    time.sleep(0.5)

首先指定led对应的引脚,然后设定led为输出,最后在主循环中,每0.5s改变led的输出,实现了闪灯的效果。

网友:
和pyboard的闪灯对比一下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led = Pin('A0', Pin.OUT)
while 1:
    led(0)
    sleep_ms(500)
    led(1)
    sleep_ms(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