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校验码是什么意思?求大佬解释一下

楼主:
请教大佬,这个效验码怎么计算啊?看不懂

比如     我发送的是头码0XF1        中间三个数据  0X0D      0X1A     0X01        尾码0XF3

那么   校验码是多少??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沙发。。。。没有大佬吗?真心求教

网友A:
已经知道了   就是前面0XF1+0X0D+0X1A+0X01+0XF3=4F9         取后面8位  所以结果是F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知道了   就是前面0XF1+0X0D+0X1A+0X01+0XF3=4F9         取后面8位   ...

校验码有多种,3楼说的这种(求和)是其中之一,其它形式的还有异或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