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最大功率是怎么算的哦?

楼主:
比如我用SS8550去驱动1个24V240MA的电磁阀,可以吗?SS8550是1.5A 25V的,但是功率能到多少看不懂

网友:
三极管的实际工作功率要分清是耗散功率,还是输出功率。输出功率通常是说的交流信号的输出功率。具体计算要区分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1.小信号放大,三极管实际工作电流一般较小,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Vce在(1/2--1/3)EC之间,三极管耗散功率Pc=I=Ic*Vce, 这个数值比较小,远远小于PCM。
2.功率放大,对于变压器耦合功放的推挽输出,三极管工况比较极端,Vce<=EC,直流负载线是一条直线,垂直于横轴(电压),所以,Pc=EC*ICM 这个ICM是指功率放大器最大功率输出时的集电极实际电流。早期的收音机末级功放都是这样的情况,可以用到90%。 对于OTL,OCL功放级,=1/2EC,集电极电流就是最大输出时的电流。
3.输出电压可以调整的晶体管稳压电源的串联调整稳压三极管,他的极限情况出现在输出电压最小的时候,因为此时三极管的UCE几乎等于电源电压,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时,此时PCM最大。

网友:
驱动继电器,晶体管工作于开关态,继电器导通时晶体管应处于饱和态。此时主要关注其最大工作电流参数,必须大于负载电流并留取50%以上的余量。饱和态下,晶体管的CE压降不大,故而功耗反而不算高,计算的话,电流乘以压降。不过对于楼主的应用而言,电流不是问题,满足,但耐压不够,没有余量,器件稍有离散性或电源电压波动可能就过压了,更别说继电器是感性负载,所以8550不能满足要求。耐压也许留取余量,一般也取50%。

网友:
SS8550标注耗散功率为1W,且未说明测试条件。但SS8550封装是TO-92,耗散功率为1W时,温度必定相当高。这类塑封管子在室温和这么高温度之间变化,对寿命相当不利。

网友:
SS8550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管压降最大0.5V。对应于240mA电流,管子功率耗散为0.5V*0.24A=0.12W。这个不必担心。

倒是SS8550耐压只有25V,电源电压24V,管子耐压余量不够。

网友:
要考虑到电磁阀是个大电感

单考虑8550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没有问题

耐压也要考虑

网友:
不是需要取2倍电压吗?就是>工作的一半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

但是耐压如果要高50%,这会不会也太高了??

另外,功率耗散为0.5V*0.24A=0.12W,原来功率耗散是这样算的,谢谢啊,我一直误以为是24V*240MA=5.76W,

那如果标注耗散功率1W是指封装是TO-92,我找了下,好像没有SOT89和SOT23的耗散功率,这些要怎么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 但是耐压如果要高50%,这会不会也太高了?? 另外,功率耗散为0.5V*0.24A=0.12W,原 ...

SOT23  的 耗散功率也就0.3W

网友:
我觉得得看数据手册上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