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工作时电源纹波过大

楼主:
正在使用一款 MX25L12805D 的Nor Flash芯片,程序固件烧录在里面,主芯片boot时候读取改芯片时候,发现电流纹波挺大,

加了470UF的电容仍不能有效滤掉,求解有些好的消除方法。

网友A:
看图像是传导的数字噪声,不过数字噪声的幅值应该不会这么大,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么?另外也可能跟测量方法有关,先试着加去耦电容,必要时串磁珠抑制。测量时,注意观察电源输出端和FLASH供电端的差别。

网友:
电流文波大?你黄色的线测量的的那个地方?

网友:
搞清楚纹波的产生的原因很重要

网友:
我之前测试过别的东西,出毛刺的地方应该是别的器件在上电,或者有大功耗工作。正如chunyang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像是传导的数字噪声,不过数字噪声的幅值应该不会这么大,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么?另外也可能跟测量方法 ...

我加了470UF做退耦,但是没有效果,噪声依旧存在,大小还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了470UF做退耦,但是没有效果,噪声依旧存在,大小还不变

去耦特指滤除高频噪声,因分布参数,不能使用大容量电容,一般用0.1uf的瓷介电容。不过,前面已经说过,数字噪声的幅值应该不会那么大,所以有怀疑。如采用的是开关电源,那么电源设计不良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