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RTC的使用

楼主:
在ATmega4809 中,带有RTC时钟模块,它可以用来实时计数器(Real-Time Counter)和周期中断定时器(Periodic Interrupt Timer)。因为没有日历功能,所以没有实时时钟功能,而只是一个计数器。

使用RTC时,可以选择内部RC振荡器、外部时钟、外部32K作为时钟源。可以配置时钟分频获得长延时,可以设置RTC溢出中断和比较中断。

下面以溢出中断为例,介绍RTC的基本使用方法。

首先在MCC中添加RTC模块

然后先配置Pin,设置PF5为输出,方便指示RTC运行状态

然后配置RTC,选择时钟为外部32K 振荡器,时钟分频设置为1,周期(Period)设置为1s,并允许Overflow中断

在中断管理中,允许全局中断

在系统模块中,将XOSC32设置为ENABLE(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外部32K时钟将不工作)

产生MCC的代码后,在main.c中添加下面代码: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void RTC_OVI()
{
    PORTF_toggle_pin_level(5);
}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RTC_SetOVFIsrCallback(RTC_OVI);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

编译并下载后,可以看到LED以1Hz的频率闪烁,代表RTC中断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