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牛人帮忙看下程序,需要怎么改,蜂鸣器可以叫三次暂停0.5S再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for后面加一个0.5s的延时,或者在for前面在加一个if判断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for后面加一个0.5s的延时,或者在for前面在加一个if判断条件

我试过了,不行。

我上面声明得P变量就是用来延时得。

P++;

if(P>50)

{

P=0;

}

这样没效果

网友A:
那就应该是beep_on调用的地方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是beep_on调用的地方改吧

我beep_on再main函数中

这个我也试过

if(++p>50)

{

 p=0;

beep_on;

}

    这样里面有P=0;蜂鸣器就不会响

没有倒是会响, 但是响得不规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beep_on再main函数中   这个我也试过     if(++p>50) { ...

方便就把代码贴出来,这样谁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就把代码贴出来,这样谁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
你可以换个思路,在定时器里做个标志位500ms取反一次,然后就可以依靠标志位驱动蜂鸣器了

if(温度过高)

{

   if(标志位高)蜂鸣器响;

else 蜂鸣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