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0. 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

楼主:
在circuitpython中,支持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功能,也就是ADC和DAC。但是它的用法和MicroPython有一些差异,不能用micropython的方法。

模拟输入:

import analogio
from board import *

adc = analogio.AnalogIn(A1)
val = adc.value

首先设定adc使用的引脚,然后通过value读取模拟输入的数值。注意这里是当作整数读取的,而不是函数,所以后面没有括号。

引脚除了使用预定义的A0/A1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指定端口,如:

import analogio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adc=analogio.AnalogIn(pin.PA04)
adc.value

网友:
对于SAMR21,没有DAC功能,因此不支持模拟输出。而对于SAMD21,DAC输出是PA02;SAMD51是PA02/PA05(DAC引脚与具体的MCU相关)。

import analogio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dac = analogio.AnalogOut(pin.PA02)          # output on pin PA02
dac.value = 32768                           # makes PA02 1.65V

如果指定了不支持DAC的引脚,将提示错误:

ValueError: AnalogOut not supported on given pin

网友:
对比MicroPython上的用法:

from pyb import Pin, ADC

adc = ADC(Pin('X19'))
adc.read() # read value, 0-4095

from pyb import Pin, DAC

dac = DAC(Pin('X5'))
dac.write(120) # output between 0 and 255

这里可以看出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在细节上有了明显的差异。

网友:
比MicroPython强的地方是增加了deinit()函数,可以在使用后释放对象。

adc.de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