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C端的执行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

楼主:
请教一怎么把PC端的执行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我在PC下的ubuntu上安装了minicom 和 ftp服务器,但不知怎么和开发板连接,也不清楚开发板还需怎么配置?(使用米尔AM335X系列开发板)

米尔技术支持回复:PC端拷贝文件到板上, 方法很多。
      可以通过TF卡,U盘拷贝, 也可以通过网络使用tftp, ftp, scp等命令进行拷贝。这些都是基本操作,这里就省略了,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使用方法。
      注意开发板不支持串口下载执行文件,只能放到TF卡根目录下。

米尔电子,专注嵌入式处理器

网友:
涨知识啦。

网友:
电脑要和开发板都接到服务器上

网友:
放到TF卡上不就简单了吗?通过硬件设置启动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