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深挖最小阻值、最多功能的0欧姆电阻的妙用,拯救你的设计

楼主:
0电阻,千万别以为它的阻值真的是0哦!它不是导线哦!

数年前(具体多少年我就不说了,暴露妮姐的年龄了),大三开始学习用Protel99SE绘制电路板。妮姐在大学期间,可是个女汉子,绘制电路板怎么能难倒我呢。从0开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元件库和原理图。但是到了单层板pcb布线阶段又遇到一个难题,布线走不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用到了0欧姆的电阻,加在导线上,轻松完成。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会毫不忌讳或者是毫不犹豫的选择0欧姆电阻呢?大家知道原因吗?(既然是单层板,大家可以体会下板子的时钟频率并不高,所以对线路来说加个0欧姆的电阻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时光匆匆又过了几年,妮姐从当初的菜鸟成为了初级工程师,工作中接触的第一块PCB板就是8层板!对于初入职场的我来说,堪比迄今为止最系统复杂如图:

模拟!数字!数字!模拟!

虽然我不负责PCB布线(大公司人人都是一个螺丝钉,仅仅负责其中一个部分,比如我就是负责原理图设计、电路调试),但是我要告知负责PCB布线的同事,我希望整个系统怎么布局。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分开布局,并且有独立的地-模拟地、数字地。但是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

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区别:

①磁珠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②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③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④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所以0欧姆又解决了一个难题——多种地的系统中的单点接地。

妮姐在整理0欧姆电阻的时候,又发现了很多0欧姆的功能,有些妮姐是没有用过的。如果恰巧你也没用过,又恰巧在设计中又用到了,那么妮姐整理的这些就是值得的了。

没有任何功能—在电路中,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跳线—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不确定参数代替—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测电流—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充当电感或电容-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Pin间。

熔丝作用—直接串联在想要保护的电路里面就可以了
分割区上的抗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以上就是0欧姆电阻的相关知识点了,期待这些内容能给你的设计带来便利。

网友A:
初学者可能认为PCB层数越多越牛B,实际上掌握叠层结构、阻抗、电源完整性、信号完整性之后,层数越多越好画。

多层板复杂的地方,并不是它线路复杂,你要把多层板硬挤在2层板上那才复杂,至少EMC就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可能认为PCB层数越多越牛B,实际上掌握叠层结构、阻抗、电源完整性、信号完整性之后,层数越多越好画 ...

至少EMC  应该不好过    多层板就是为了信号完整性和高速以及电源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