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号 |

楼主:
提问内容 |
答复内容 |
1 |
用5G和现在的wifi6不是很好吗? |
用途不太一样 |
2 |
该芯片组能实现360全景影像吗,每个摄像头的分辨率及帧数能达到多少? |
有专门的针对360全景的型号,可以到1080P60 |
3 |
请问FPD-Link3接口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
双绞线可以到20m 同轴电缆可以到15m |
4 |
TI FPD-Link III 车载摄像头支持多大分辨率 |
需要看帧率及数据格式,953可以支持到 MIPI RAW10 8M 30FPS |
5 |
请问TI FPD-LINK III抗干扰能力如何?通讯速率是多少 |
抗干扰能力没问题,可以达到汽车要求。通讯速率最高4Gbps |
6 |
FPD-Link3芯片是否支持8M的SENSOR,能否达到60FPS? |
8M的话用RAW10格式能支持到30FPS |
7 |
现在有没有客户/OEM已经使用此方案? |
已经有很多汽车客户在使用了,有部分已经量产了 |
8 |
摄像头和SENSOR之间是用的MIPI接口吗?用了几个lane? |
看芯片型号,有支持MIPI的,也有支持并口的,MIPI最多4个lane |
9 |
汽车芯片组除了传输视频外,还有其他功能实现吗 |
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数据也可以传输 |
10 |
FPD-link3和美信的GMSL两者有什么区别?FPD-link的优势在哪? |
功能相似,不通用。作为TI的产品,FPDlink 可靠性稳定性更高一些 |
11 |
FPD-Link III芯片组免费开源吗 |
这个不需要很多的源码,只要配置好就可以 |
12 |
在TI官网上看到好的传输率最快的是953/954,目前还有其它型号的吗? |
camera部分最快的就是953/954, 还有960速度相同 |
13 |
汽车近距离传输无线和有限区别大吗?稳定方面有线和无线的实际应用? |
有线方便实现,稳定,速度快。车载摄像头目前没有用无线的,对于ADAS来说,无线延迟太高 |
14 |
汽车芯片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
CAMERA芯片接口支持并口,MIPI。显示芯片支持HDMI、openLDI、MIPI、并口、等 |
15 |
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有哪些技术优势 |
TI的产品在稳定性、可靠性方面最优 |
16 |
FPD-link3主要有什么特点? |
速度快、线材需求低、单根线实现高速传输 |
17 |
FPD-III和车载以太网相比有优势吗? |
应用场景不同,对于ADAS来说,延迟需要很小,车载以太网没办法做到 |
18 |
FDP-link III传输速率多大 |
最高4Gbps |
19 |
能用于汽车无人驾驶系统吗 |
可以 |
20 |
使用串行数据线传输,能传输高清视频吗,比如500万像素 |
可以,但是帧率需要降低一些,总的传输速率不能超过4Gbps |
21 |
FPD_Link传输对线材有什么要求 |
损耗不能太大,阻抗精确 |
22 |
953/954目前是否已批量供货,订货周期多长? |
已经量产,周期需要和销售确认一下 |
23 |
TI FPD-Link III 有什么特点了,跟同类厂家比的优势在那里了? |
单线实现视频告诉传输。和其他厂家相比,稳定性、可靠性更高 |
24 |
TI FPD-Link III 汽车芯片 是基于什么平台上开发的? |
不限平台,都可以使用 |
25 |
视频的远距离传输,是指多少米了? |
双绞线最长20m,同轴最长15m |
26 |
TI FPD-Link III 最大可以支持多少米?可以支持车前和车后4个摄像头吗? |
双绞线20m,同轴最长15m,有型号可以支持4个摄像头 |
27 |
TI FPD-Link III 传输是标准的协议吗 |
是ti自己的协议,与其他家不通用 |
28 |
953/954有没有LINUX上的驱动与相关资料 |
没有,因为不需要太多驱动,只需要把部分寄存器配置好就能使用 |
29 |
TI FPD-Link III 在那些芯片中集成了这些功能 |
显示端芯片,内置白平衡等功能 |
30 |
无线传输 方面通信速度需要多大的带宽? |
这个是有线的,最高能到4Gbps |
31 |
远距离传输传输视频的难点在那里了?TI FPD-Link III 解决了什么问题了? |
一般线材很难实现远距离传输,而且线材太粗太重,FPDlink III 对于汽车布线来说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
32 |
芯片组可工作温度范围内是多少? |
-40~125 |
33 |
有没有软件支持呢 |
这个不需要太多软件,只要配几个寄存器就行 |
34 |
能不能用于工业以太网? |
这个和以太网功能不同,但是工业上也有使用的 |
35 |
芯片组可用哪些封装形式? |
QFN为主 |
36 |
TI没有提供Ser和Der的Linux驱动,艾睿有没有提供诸如UB964的Linux驱动? |
这个不需要太多配置,配几个寄存器就可以 |
37 |
一根线的串行传输,传输距离不能太远吧 |
双绞线最高20米,同轴最远15m |
38 |
TI FPD-Link III 摄像头分辨率是多少? |
需要看帧率,最高速率4Gbps,对于1080P,可以达到60FPS |
39 |
该协议与其它产品是否有兼容 |
不兼容 |
40 |
FPD-Link III 芯片组包含那些部分了,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么? |
包含很多的芯片,但功能都是用于视频传输 |
41 |
性价比如何? |
挺高的 |
42 |
汽车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对这种高速传输,稳定性怎么样 |
稳定性很好。而且有很多的诊断功能 |
43 |
TI FPD-Link III 能够实现那些功能了,是不是汽车上所有的电子部分功能都可以实现了? |
只能实现视频的传输 |
44 |
FPDlink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
高低温失效率、视频丢帧率、抗干扰能力等 |
45 |
TI FPD-Link III除了传输视频数据,还可以传输控制信号吗? |
可以,包括I2C和GPIO |
46 |
先汽车应用上,比如自动驾驶,使用了很多传感器,这种线都能传输各种信号吗 |
主要用于视频、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 |
47 |
FPD-Link III 芯片组是纯硬件的么,有配套的算法软件么? |
不需要软件算法,只要把寄存器配好就行 |
48 |
FPD-Link是总线方式吗 |
不是,是1对1 |
49 |
这个检测线缆补偿是什么功能,哪个寄存器? |
AEQ部分的寄存器。功能就是可以补偿线材损耗、温度引起的信号质量降低 |
50 |
TI FPD-Link III 在视频传输时速度能达到多少?有延时没有了? |
4Gbps,延迟很小 |
51 |
在自动驾驶中,毫米波雷达,视频数据传输要求都要非常稳定,需要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如果传输出现在错误,怎么来弥补? |
需要软件算法做异常处理 |
52 |
FPD-Link3接口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
双绞线20m,同轴15m |
53 |
lvds干扰周围环境,比如干扰Wi-Fi ; GPS ; 蓝牙等,能讲下有关因素吗 ; ; |
差分信号,而且使用屏蔽线,对外部干扰还是很小的 |
54 |
FPD-link3主要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
线缆需求小、传输速度快、距离远 |
55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支持那些无线协议了? |
不支持无线协议 |
56 |
对于连接电缆有什么要求 |
需要损耗小、阻抗控制好的线缆 |
57 |
FPD-Link III的传输线材,比如我用同轴线对线材要求高吗? |
挺高的,需要损耗小、阻抗控制好 |
58 |
FPD-Link III芯片组有开发板吗 |
大部分芯片都有对应开发板 |
59 |
在目前汽车数据传输还是以CAN为主么? |
控制系统以CAN为主,但正在向以太网转 |
60 |
除了视频还有哪些信号叠加 |
I2C控制信号和GPIO信号 |
61 |
FPD-link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少,和其他工业总线相比,是否存在兼容性,是否可以进行规约转换。 |
双绞线最大20m,同轴15米,不兼容其他协议 |
62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在汽车环境中抗干扰性如何了? |
抗干扰性还可以,因为都是差分信号,而且线材都是屏蔽线 |
63 |
请问考虑到5G的兼容吗?谢谢你 |
这个和5G暂时没有关联 |
64 |
sensor的时钟信号也是由FPD-Link III芯片组提供的吧? |
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可以由FPDLINK芯片提供 |
65 |
camera4路同步时钟自动产生吗 |
是的,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就行 |
66 |
同步精度主要靠哪些设计来做好? |
硬件系统搭好,时钟通过同步方式供给,就可以了 |
67 |
对于同轴电缆说传输视频和电源,这样比较危险吧 |
没有危险,目前客户基本都是这种方式 |
68 |
视频能达到HD高清级别吗? |
可以 |
69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 在数据传输中可以最多支持多少个节点了? |
FPDlink III只是1对1,节点的话947/948有一种repeater模式可以做到,没有节点限制 |
70 |
视频传输会失真吗 |
不会失真,都是透传 |
71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目前已经批量使用了么? |
是的,基本所有型号都批量了 |
72 |
这个汽车芯片组现在量产状态如何? |
基本都在量产了 |
73 |
debug tool怎么那么多的引脚啊?没有四线制吗 |
因为是通用的,连其中4根就可以 |
74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 高速传输线是几线制的,对线材的要求高么? |
一对差分线。线材需要损耗小,阻抗控制好 |
75 |
就是汽车周围感觉还是有延时 |
延迟很小 |
76 |
采集到的可视频处理方面 |
不能进行处理 |
77 |
有没有相关的可靠性测试报告? |
都是通过汽车AEC-Q100认证的 |
78 |
前置 左右 后视 协调处理 能一直? |
用同步功能,可以 |
79 |
完整的解决方案在TI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吗 |
可以的,TI有很多参考设计 |
80 |
5G兼融吗? |
和5G没有相关性 |
81 |
UB964 Linux驱动有没有提供? |
这个不需要很多驱动,只要把部分寄存器配好就行 |
82 |
FPD-Link 传输速率是多少? 还有带宽。 |
最大4Gbps |
83 |
速度特别快 会不会不能识别? |
不能超过4Gbps |
84 |
TI FPD-Link III 这个方案通过了那些认证了? |
AEC-Q100 |
85 |
请问抗干扰能力如何? |
没问题,TI都是经过测试的 |
86 |
我现在使用的96706+96705,913+914是否可替代。 |
可以,建议用933+934,913和914比较老了 |
87 |
POC滤波的元件怎么选择? |
首次选最好和TI参考设计一致 |
88 |
量产的可靠性如何 |
目前很多客户都在用,比较稳定 |
89 |
FDP-Link芯片组价格怎么样 |
还可以,大部分客户都能接收 |
90 |
如果采用 TI FPD-Link III的方案 TI会提供那些方面的技术支持了? |
原理图,PCB,完全开放。官网有详细培训视频。还有TI FAE的支持 |
91 |
视频传输效果如何? |
效果很好,丢帧率很低 |
92 |
CAMERA 4路时钟如何克服时钟差异 |
用同步时钟模式可以解决 |
93 |
TI FPD-Link III内部集成视频的编解码功能? |
不支持 |
94 |
视频的远距离传输,主要依靠哪些技术? |
差分LVDS技术 |
95 |
最大支持多高的视频分辨率 |
和帧率及数据位宽相关,8位30帧可以到8M分辨率 |
96 |
这个连接器是否是特殊定制?有合作的厂商吗? |
是通用的,FCI,molex都有 |
97 |
任意的FPD-Link III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都可无缝对接吗? |
不是所有的,大部分可以 |
98 |
同轴线传输相对于双绞线 抗干扰能力是否会下降,空间抗扰和手持抗扰能力是否会有所下降 |
同轴比双绞线肯定差一点。 |
99 |
TI FPD-Link III 这个方案对汽车电子布线带来了创新了? |
是呀 |
100 |
汽车芯片组能够具备机器自主学习功能吗? |
没有 |
101 |
camera 4路时钟是固定相同的还是可随意配置的? |
可以各用各的。也可以用同源的 |
102 |
TI FPD-Link III 能否像A2B总线那样向下一个功耗低的设备供电。 |
通过同轴可以实现供电 |
103 |
传输数据有加密吗?使用了什么加密方法 |
没有加密 |
104 |
925跟926之间、953、926之间都是完全、够兼容的吗 |
925和926可以,953和926不可以 |
105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除了应用于汽车电子还可以用于那些场景了? |
工业机器视觉上有用的 |
106 |
这个汽车芯片组抗静电能力如何,如何防静电设计?有没有相关的应用笔记? |
本身会有抗静电能力。如果达不到要求,可以加相关的防静电器件 |
107 |
935跟953的区别是什么了? |
速度不同,953速度更高,同时诊断功能更丰富 |
108 |
LVDS线缆分 双绞线和同轴电缆,可以这么理解吗? |
LVDS是传输技术,可以分别通过双绞线和同轴电缆实现 |
109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目前支持的视频格式有几种,支持4K视频传输么? |
并口、MIPI、openLDI、HDMI等,支持4K、8位宽、30FPS |
110 |
FPD-Link是1对1 的方式,那么现在汽车有很多传感器,是怎么来对接呢 |
这个主要是传视频,还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其他传感器一般不用FPDlink |
111 |
FPD-Link对静电等抗干扰怎么样?一般使用多少V的电压? |
本身刚干扰能力可以。9V到24V都有使用的 |
112 |
FPD-LINK 是传输协议么?是TI自己的么 |
是的,是TI自己的 |
113 |
主要传输介质是什么呀? |
同轴或者双绞线 |
114 |
高速传输对电缆的要求是什么? |
阻抗控制好,损耗小 |
115 |
汽车上的摄像头安装都比较远,怎么来实现这种远距离传输,线损耗怎么样? |
用FPDlink芯片呀。需要专用线材 |
116 |
如何处理处理断电突出问题 ,下雨天 能见度低 如何补偿? |
这个需要软件算法处理 |
117 |
高速视频数据传输的重点是什么了? |
可靠性,稳定性 |
118 |
可否通过TTL电平的UART接口直接访问FPD Link3的串行解串器serializer和deserializer? |
不可以,需要通过I2C接口 |
119 |
传输普通控制信号,CAN总线与FPD-Link,那个更好? |
CAN |
120 |
数据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哪些因素干扰啊 |
外部电磁干扰 |
121 |
支持与 LVDS 输入源及显示屏的直接连接吗? |
支持,选匹配的型号就行 |
122 |
发送机的噪声是不是主要干扰源 |
是一部分,需要看系统的设计 |
123 |
支持差动信号吗? |
接口吗?支持OpenLDI、HDMI、MIPI等 |
124 |
传输的线路是否有哪些特定的要求 |
线材需要损耗小、阻抗控制好 |
125 |
比较对标方案,性价比优势在哪? |
性能最优 |
126 |
通讯过程能否1次可靠传输,如不行,是否还要多次重新通信 |
1次传输,不成功不会重传 |
127 |
TI FPD-Link是不是可以直接提供与汽车视频网络连接的视频源与显示屏? |
FPDlink是把视频源和显示屏连在一起 |
128 |
正常7类网线吗 |
不用网线 |
129 |
最大就720P的分辨率吗? |
还可以更高,需要看帧率 |
130 |
串行线路速率有多少? |
最高4Gbps |
131 |
TI FPD-Link III的方案 量不是有2线制的差分线,也有单线制的传输了? |
同轴应该就是你说的单线制 |
132 |
利用同轴电缆传输,控制通道和视频通道的频域是否会有冲突或者干扰?谢谢 |
没有干扰的 |
133 |
FPD-link协议对应通常的工业信号入传感器没有很大的优势。看来是最适合自动驾驶配套的总线,对应于多点视频采集和高速激光雷达采样的深度学习模型,那么对应于这样的通讯协议,最好能推荐配套的TI处理器芯片,是采用DSP还是高性能MCU,或者FPGA,如果有应用范例就更好了。 |
嗯。TI有相关SDK包 |
134 |
使用的开发环境是你们的IDE吗? |
不需要开发环境 |
135 |
FPD-Link除了在汽车电子上使用外,还在其他那些行业使用过,有案例吗 |
工业上有用的,机器视觉 |
136 |
TI FPD-Link III 芯片组怎么解决时钟长时间下的累积误差造成的不同步了? |
用同步时钟模式,和同步方式就行 |
137 |
debug tools只适用于Ti的芯片吗,还是只要是这个标准的都可以使用 |
都可以 |
138 |
视频 走的 是 什么 格式 的 图像? |
大部分格式都支持 |
139 |
TI FPD-Link III采用了什么独到的技术使视频能够远距离的传输而又不延时了? |
不是新技术,就是LVDS技术 |
140 |
如何维精确同步多个摄像降低时延提供保障? |
用同步时钟模式和同步方式 |
141 |
支持什么格式的摄像头?接口是MIPI吗? |
并口、MIPI都支持 |
142 |
用于车内视频娱乐系统的话支持最大多大的视频码率? |
3K,只要不超过4Gbps |
143 |
TI FPD-Link III的方案在实际使用中要注意那些事项了? |
线材、接插件、器件的选型等 |
144 |
芯片组适合在多大温度范围内工作? |
-40~105 |
145 |
这个传输的带宽区到多大 呀 |
最大4Gbps |
146 |
如何保证传输的质量问题? |
设计过程需要注意器件选型、阻抗控制等 |
147 |
支持多少个摄像头 |
单一器件支持一个 |
148 |
TI FPD-Link III的方案是单向的视频传输么?可以实现人机互动么? |
是的。人机互动的话涉及到其他部分的技术了,和这个暂时不相关 |
149 |
是不是可以使用同一条同轴线缆或双绞线向一个方向传输视频? |
是的 |
150 |
TI FPD-Link III的方案有软件加密吗?有算法的优势吗? |
没有加密。显示组可以支持HDCP |
151 |
此 解决 方案 包含 TI的 DLP吗? |
不包含 |
152 |
POC的电路,热插拔会有问题吧? |
不建议热插拔 |
153 |
TI FPD-Link III的方案相关资料可以在TI官网上下载么?是开源的么? |
可以下到,原理图pcb都是开放的 |
154 |
是否可以使用同一线缆既给设备供电又能提供通信链路? |
同轴可以实现 |
155 |
视传输的帧速率 最大 多少 ?还设有视频的像素是多少的 ? |
总速率最高4Gbps,帧率x分辨率x位宽小于等于4Gbps |
156 |
差分LVDS技术跟普通的差分技术有什么区别了,它的优势 是什么? |
基本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
157 |
TI的供评估板有那些,那一款比较适合体验? |
大部分型号都有相应的开发板,953/954功能比较全,可以试一下 |
158 |
像这种 高速 视频 传输 走的 是 有线还是 无线的? 有线的话 ,有什么cable推荐的呢? |
有线,同轴或者双绞线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