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1. 触摸 touchio

楼主:
在circuitpython中,通过touchio库可以使用触摸按键功能。例如:

import time
import touchio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tp = touchio.TouchIn(pin.PA04)
while 1:
    time.sleep(0.5)
    tp.value

这里的触摸按键是电容式,而不是电阻式的,所以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触摸按键的返回是一个bool值,我们还可以读取触摸键的原始数值,或者设置触摸按键的门限,如:

tp.raw_value

tp.threshold

通过修改threshold的数值,就可以调整触摸按键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