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2. PWM

楼主:
PWM功能是在pulseio模块中。它的使用也非常容易,如:

  • import pulseio
  • import board
  • pwm = pulseio.PWMOut(board.D13, frequency=50)
  • pwm.duty_cycle = 2 ** 15

通过duty_cycle 参数,就可以调整PWM输出的占空比,它的范围是 0-65535。

网友:
在SAMR21上,我们可以用PWM功能做一个呼吸灯:

  • import time
  • import pulseio
  •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 pwm = pulseio.PWMOut(pin.PA19)
  • n = 0
  • while 1:
  • pwm.duty_cycle = abs(65535 - n*4096)
  • n = (n + 1)%32
  • time.sleep(0.05)

呼吸灯的变化算法和以前有所不同,更加简单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