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作业 时基555组成电路如何画出原理图

楼主:
题目下面有提示 说时基电路在Motorola Analog  Timer Circuit库中 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突然想到这个软件太老了,想请教各位这个库文件是否能提供下,或者提供下解决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很多软件中都有555的库,如autiumdesigner,prote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中都有555的库,如autiumdesigner,proteus

学校让安装的是AD

我找了下

没有找到相同的

网友:
555就8个管脚,随便就能画个元件,添加到原理图库文件中

网友:
自己画两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让安装的是AD   我找了下 没有找到相同的

原理图中选这个就可以代表555

同时要学会修改元件,比如挪动一下管脚顺序,变成自己想要的顺序

网友:
哪位大佬解释一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