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3. 旋转编码器 rotaryio

楼主:
在circuitpython中,带有旋转编码器的驱动库 rotaryio。使用旋转编码器,只需要连接到任意两个GPIO,就可以读取旋转编码器的位置。

如下图方式,将PA06和PA07分别连接到的DT和CLK,并连接电源和地线。

使用下面的程序,就可以方便的读取旋转编码器的位置了

  • import rotaryio
  • import time
  •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 enc = rotaryio.IncrementalEncoder(pin.PA06, pin.PA07)
  • last_position = None
  • while True:
  • position = enc.position
  • if last_position == None or position != last_position:
  • print(position)
  • last_position = position

网友:
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