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4. I2C的用法

楼主:
在circuitpython中,I2C、SPI、UART等功能是通过busio模块提供的,因此需要先import busio,然后才能使用。我们先看看I2C的用法:

  • import busio
  • from board import *
  • i2c = busio.I2C(SCL, SDA)
  • i2c.try_lock()
  • i2c.scan()
  • i2c.unlock()

使用I2C时,先定义i2c引脚,然后先锁定I2C,再访问总线,使用后释放总线。

:目前circuitpython的busio库中,不支持软件I2C模式,只能使用特定的GPIO。在SAMR21上,默认的SCL=PA23,SDA=PA22,可以指定其它GPIO,但是有一定限制。

网友:
使用I2C时,一定要注意circuitpython和micropython的差异,这样才能将micropython的驱动用于circuitpython上,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