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经过LDO出来是DC3.0V 为什么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是从0V缓慢上升到3V

楼主:
电池经过LDO出来是DC3.0V  出来一个0805 10Uf的电容   为什么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是从0V缓慢上升到3V,啥原因?探头电容太大所致?(示波器型号是安泰信GAATTEN GA1102CAL)

网友A:
什么型号的LDO,不同芯片的特性可能不同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电容的原因  不是有个公式  就是计算电容时间的吗?

网友:
示波器的时间 x轴的多大

什么LDO芯片

网友:
楼主说的“缓慢”具体是多慢?用万用表并联及单独测试对比,这样就能知道是示波器设置导致的错觉还是真的很慢以及是否与示波器的引入相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LDO,不同芯片的特性可能不同的

直接测试电池电压也是很慢才到实际的值,就是幅度上升的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