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用mplab编程入门

楼主:
本人第一次使用16f1823,求助大神门如何用mplab对PIC16F1823进行编程,如何配置工程等等

网友A:
创建项目就会产生默认配置,在根据需要去修改各种配置,如编译器、配置字等,这些都在项目属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项目就会产生默认配置,在根据需要去修改各种配置,如编译器、配置字等,这些都在项目属性中。

打开一个文件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是咋回事

网友A:
尽量不用中文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用中文目录

编译时报错

Expected option but got "+FM". Options start with a leading "--" prefix

这个是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