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

楼主:
请问高手,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谢谢!

网友A:
“,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

这两种型号的芯片datasheet上查不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 这两种型号的芯片datasheet上查不到么?

我是菜鸟,我不知道怎么看。

您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我不知道怎么看。 您帮我看看

ADS122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我不知道怎么看。 您帮我看看

ADS1120

AD7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