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在几种特殊工况的选型及应用

楼主:
高温工况应注意考虑传感器填充液、毛细管灌充液的选择。常用毛细管灌充液的硅油一般为200 硅油和高温704硅油。在大气压力下,200 硅油可用范围为-45~205℃,高温704 硅油可用范围为0~305℃。在实际选型中,除了了解工况温度外,工况压力也是一种重要参数。随着温度的升高,介质饱和蒸汽压也会相应降低,在选型中应根据厂家的饱和蒸汽温压曲线来选择,建议130℃以上考虑选用高温硅油。对于测量介质温度较高的场合,过程温度超过变送器的正常工作范围,且不能通过导压管或直接安装型隔离膜把温度调节到极限范围内,可选用远传型变送器,通过毛细管引压,避免由于高温对变送器电子元件造成的影响。

4.2 易结晶高粘度工况

介质离开工艺设备后易产生结晶现象或是介质粘度太大时,如采用导压管连接易造成堵塞,需要经常进行清理疏通,且易造成测量的不稳定,一般选用隔离式变送器。对于结晶较为严重的工况,可选用凸膜片型变送器,将感压膜片直接插入设备内部,从而可直接感受介质的温度,使介质在膜盒处不易结晶,更好地保证测量的稳定可靠。结晶工况往往同时需要伴热保温,对于此工况,隔离液宜选用高温硅油。对于介质在法兰连接处易凝结、沉积的工况,建议在过程法兰和隔膜密封法兰之间装夹冲洗环,通入水等,通过冲洗环侧面的孔冲洗掉沉积物,保持隔膜清洁,从而保证膜盒的正常感压。

4.3 腐蚀性工况

腐蚀性工况包括环境条件、应用工况的腐蚀性。如在导压管材质为碳钢或不锈钢适用的工况,选择普通型的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如碳钢或不锈钢无法满足工况要求时,应选用隔离式变送器。

腐蚀性工况需特别注重材质的选型。变送器的材质包括了变送器的膜片及接液材质、法兰材质、外壳材质、排气/排液阀材质、传感器填充液材质、毛细管灌充液材质、螺栓螺母材质等,选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膜片及接液材质、法兰材质、外壳材质。

4.3.1 膜片及接液材质

根据介质化学特性的不同,来进行选择,不同浓度的同种介质在不同温度下的腐蚀性也有所不同。隔膜密封式变送器,一般内膜盒选用不锈钢材质,接液外膜盒根据介质特性进行选择。

以下为我司常见的几种介质的膜片材质选择[3][4]。对于其它材质,可查阅《仪表工手册》表1-5-18 仪表常用金属材质防腐性能表,或《仪表常用数据手册》中的

8.1 仪表常用耐腐蚀材料。

4.3.2 法兰材质

对于法兰连接的变送器,法兰材质一般有碳钢、304SST、316SST 三种选型,法兰材质的选择与环境条件、介质特性有关,由于法兰并非直接接液部分,如果在环境条件良好、经济性考量较多的情况下,可选用碳钢材质。但对重要的监控点或安环控制点,为避免出现膜片腐蚀导致法兰也迅速腐蚀的情况,建议按316SST 来选择。

4.3.3 外壳材质

根据环境条件和经济性来考虑变送器的外壳材质,外壳材质一般包括铝合金和不绣钢材质,如果不是处于腐蚀性较强的环境条件,选择铝合金材质更经济些。

4.4 安装位置不便于维护工况

如可选用导压管连接,一般选用普通型变送器,在经济性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选用远传型,将变送器装至合适的位置以便进行日常维护。同时应根据工况选择合适长度的毛细管,毛细管的长度不同响应时间也不相同,常用的毛细管长度为3~5 米。远传型变送器的价格一般为直接安装型的2倍以上,在选型时应从实际应用需要和经济性两方面来权衡考虑。
变送器在几种特殊工况的选型及应用

4.1 高温工况

高温工况应注意考虑传感器填充液、毛细管灌充液的选择。常用毛细管灌充液的硅油一般为200 硅油和高温704硅油。在大气压力下,200 硅油可用范围为-45~205℃,高温704 硅油可用范围为0~305℃。在实际选型中,除了了解工况温度外,工况压力也是一种重要参数。随着温度的升高,介质饱和蒸汽压也会相应降低,在选型中应根据厂家的饱和蒸汽温压曲线来选择,建议130℃以上考虑选用高温硅油。对于测量介质温度较高的场合,过程温度超过变送器的正常工作范围,且不能通过导压管或直接安装型隔离膜把温度调节到极限范围内,可选用远传型变送器,通过毛细管引压,避免由于高温对变送器电子元件造成的影响。

4.2 易结晶高粘度工况

介质离开工艺设备后易产生结晶现象或是介质粘度太大时,如采用导压管连接易造成堵塞,需要经常进行清理疏通,且易造成测量的不稳定,一般选用隔离式变送器。对于结晶较为严重的工况,可选用凸膜片型变送器,将感压膜片直接插入设备内部,从而可直接感受介质的温度,使介质在膜盒处不易结晶,更好地保证测量的稳定可靠。结晶工况往往同时需要伴热保温,对于此工况,隔离液宜选用高温硅油。对于介质在法兰连接处易凝结、沉积的工况,建议在过程法兰和隔膜密封法兰之间装夹冲洗环,通入水等,通过冲洗环侧面的孔冲洗掉沉积物,保持隔膜清洁,从而保证膜盒的正常感压。

4.3 腐蚀性工况

腐蚀性工况包括环境条件、应用工况的腐蚀性。如在导压管材质为碳钢或不锈钢适用的工况,选择普通型的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如碳钢或不锈钢无法满足工况要求时,应选用隔离式变送器。

腐蚀性工况需特别注重材质的选型。变送器的材质包括了变送器的膜片及接液材质、法兰材质、外壳材质、排气/排液阀材质、传感器填充液材质、毛细管灌充液材质、螺栓螺母材质等,选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膜片及接液材质、法兰材质、外壳材质。

4.3.1 膜片及接液材质

根据介质化学特性的不同,来进行选择,不同浓度的同种介质在不同温度下的腐蚀性也有所不同。隔膜密封式变送器,一般内膜盒选用不锈钢材质,接液外膜盒根据介质特性进行选择。

以下为我司常见的几种介质的膜片材质选择[3][4]。对于其它材质,可查阅《仪表工手册》表1-5-18 仪表常用金属材质防腐性能表,或《仪表常用数据手册》中的

4.3.2 法兰材质

对于法兰连接的变送器,法兰材质一般有碳钢、304SST、316SST 三种选型,法兰材质的选择与环境条件、介质特性有关,由于法兰并非直接接液部分,如果在环境条件良好、经济性考量较多的情况下,可选用碳钢材质。但对重要的监控点或安环控制点,为避免出现膜片腐蚀导致法兰也迅速腐蚀的情况,建议按316SST 来选择。

4.3.3 外壳材质

根据环境条件和经济性来考虑变送器的外壳材质,外壳材质一般包括铝合金和不绣钢材质,如果不是处于腐蚀性较强的环境条件,选择铝合金材质更经济些。

4.4 安装位置不便于维护工况

如可选用导压管连接,一般选用普通型变送器,在经济性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选用远传型,将变送器装至合适的位置以便进行日常维护。同时应根据工况选择合适长度的毛细管,毛细管的长度不同响应时间也不相同,常用的毛细管长度为3~5 米。远传型变送器的价格一般为直接安装型的2倍以上,在选型时应从实际应用需要和经济性两方面来权衡考虑。、

资料由华恒变送器厂家搜集提供。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全面呢,以后自己选型会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