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28. WS2812

楼主:
在SAMR21上,可以使用任何一个GPIO去驱动WS2812,使用方法是: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import neopixel_write
import digitalio

pin = digitalio.DigitalInOut(pin.PA07)
pin.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buf = bytearray(24)
for i in range(8):
    buf[i*3] = i
neopixel_write.neopixel_write(pin, buf)

首先设定一个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设定缓冲区,一个WS2812需要3个字节,分别表示RGB,因此缓冲区大小是LED数量乘以3。设置buf的数据,最后通过neopixel_write函数,就可以改变WS2812的颜色了。

网友:
虽然上面方法可以驱动WS2812,但是显得比较麻烦,没有把功能封装起来,使用上也不方便。我们可以从github上下载adafruit的neopixel驱动,然后通过它驱动WS2812。文件的网址是: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CircuitPython_NeoPixel/blob/master/neopixel.py

不过这个驱动不能直接使用,因为SAMR21的RAM比较小,直接import会引起内存溢出。因此需要减少文件大小,删除一些注释,以及没有用到的NeoPixel_SPI代码,修改后就可以成功导入了。下面是使用neopixel驱动的例子:

import neopixel
from microcontroller import pin
np=neopixel.NeoPixel(pin.PA07, 8)
for i in range(8):
    np[i] = (i ,0 ,0)
np.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