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9-根据光的变化控制声音

楼主:
上次我们已经做出可以发出声音的作品了,拓展一下,来控制我们的声音。这次我们使用一个新的元素——光敏电阻,当然也需要运用到我们第八课的知识哦!

本实验中使用的知识在很多电子制作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基于这一点可以制作出很多炫酷的作品,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实现光照控制声音的效果。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光敏电阻1个
蜂鸣器1个
10KΩ 电阻1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
*    文件: 光控声音测试.ino
*    作者: 零知
*    时间: 2019/05/29 19:11
*    说明:
**/

int buzzerPin = 0;

int value = 0;//读取的光敏电阻的模拟数值

void buzzerOut(int value)
{
        //buzzer 以一定的频率进行输出

        digitalWrite(buzzerPin, HIGH);
        delay(value);
        digitalWrite(buzzerPin, LOW);
        delay(value);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buzzerPin, OUTPUT);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读取光敏电阻的模拟值
        value = analogRead(A0);//光敏电阻连接到了A0模拟脚
        if(value < 700)
        {
                buzzerOut(value);
        }
}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当我们把光敏二极管盖住的时候,此时光线比较暗,声音就没有了,当我们打开手机电筒给它光照,就可以听到声音了,我们在不同的光照强度下就可以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基于这个我们还可以用光控制其他各种模块。

开拓一下思维,让创意无处不在哦!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小玩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小玩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