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测试CAN通讯隔离芯片中遇到的问题,望指点

楼主:
问题比较长,写在Word里附件上,同时将芯片规格书附件上,我感觉是不是CAN通讯输入电平范围不对造成的。。

网友:
我感觉你感觉的对

网友:
这个图输入信号(黄色)最大值3V左右,最小值400mV,符合芯片手册,但是8脚电压不对

这个图,8脚电源电压改对了,但是输入信号(黄色)最大值3V左右,最小值大于1.5V,不满足手册上给定输入电平要求

网友:
你是不是把收发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