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排针英文简称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排针的命名规范是什么。

常见的2.54mm间距的HDR,HDR是什么意思?

1.27的好像是MHDR,5.08好像是HDRX,2.0mm的是什么?

网友:
 HDR最早起源于一种杜比视觉接口标准

网友A:
终于解决一个问题了,在PCB中,HDR代表Header,就是排针的意思。

之前以为header是H,一直在想D和R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解决一个问题了,在PCB中,HDR代表Header,就是排针的意思。 之前以为header是H,一直在想D和R ...

在电路设计软件中,库元件名起名一般是

header 一般指插座,筒形的做座,能被针插进去的东西叫header
con 是带封装的金属排针
pin 就只是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