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跨界处理器RT1052能否在RAM里执行代码

楼主:
才买的一个RT1052的板子,简单测试了下它的计算速度,跑了100次正弦,耗时感觉长点了,代码是在FLASH执行的,我想要是代码在RAM执行的话肯定要快很多,但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去NXP官网似乎也没看到有相关资料,所以到万能的论坛来求助,哪位大师傅对这个有了解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在RAM中可以减少从flash读取指令的时间,但flash的读取速度也不算很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RAM中可以减少从flash读取指令的时间,但flash的读取速度也不算很慢的。

版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NXP的官方演示代码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NXP的官方演示代码啥的

现在没有怎么用NXP的芯片,没有太多资料。其它arm芯片是可以在RAM中执行程序,RT1052应该也是可以的。可以问问NXP的技术支持。

网友:
一个思路:

1. 构建一个程序,分成两个部分A、B,其中A x in ram,B x in flash。 假定程序已完成编译并放入flash。

2. 准备一个boot loader,在启动时,将A部分搬运至ram,然后跳转。

更简单方法:

比如iar有__ramfunc关键字,配合合适的链接文件即可将相关函数放入ram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