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M2576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一,LM2576hv-15参照手册中负压输出电路有问题

 问题:     实际电路参照此手册中的电路进行设计,已经确定器件没有问题,没有连接错误,PCB正确,外部供电电压为24V直流,上电后,输出不正常,不是负压而是一个正6V的值,且外部输入24V被拉低到4V左右,芯片发热。确定电路不存在短路的情况,并且芯片测试正常,输出正压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电源芯片在使用调试中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由于项目比较急,请各位帮忙指点。

回答:

 首先按照这个电路来做只能输出为负(如果芯片没有问题),至于负多少或者不稳定,那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如果得到正电压,首先怀疑你的芯片。其次输入被拉到4V,输出6V,已经成为升压电路了,而这个芯片本身是降压的topy.

   所以建议:

   1.  确认芯片质量(可以在TI官网申请免费样片或者到授权代理商申请后者购买。如果从电子市场淘宝之类的,假货劣货真的很多。)

   2.  做这类板子对layout要求都很高的,可参照datasheet.

   3.  功率电感饱和电流必须足够。

追问:

以上是我的电路,是否有什么问题?另外片子应该是正品行货,是从欧时电子上购买的,买到假货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片子输出+15V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就是输出负电压的那一路有问题,正负15V的地市在一起的,在画PCB时,地的铜敷在了一起,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另外我单独把器件拿出来组做了小板,也有同样的问题。另外说的这个电感我是按推荐买的H150这款,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答:如果正电压的芯片没有问题,负电压芯片就不会有问题。

    输入电压被拉低,很可能是输入电容layout的问题,注意输入电容100uF左右需要尽量靠近芯片Vin脚。

    检查一下layout是否有错误以及肖特基等是否有焊反?

    负电压的芯片PowerPad是与-15V的Pad, 而非GND Pad, 这个要确认清楚。两个芯片的GND也是一个GND,但是最好隔离。负电压芯片仅仅就是电感输出接GND。

   按照上面说的方式再进行测试一下。另外有一个刚才不是很明白,就是关于输入电容layout的问题,如果离得相对较远,或是并不是紧挨着芯片的VIN,怎么会出现拉低的现象?麻烦您指点一下,谢谢。另外下面是我这部分的PCB,是不是有您说的问题,板子是四层的,中间有个底层,在图片中没有显示出来,谢谢!查看详情

答:输入电容离芯片Vin脚较远,容易造成开关瞬态打开,输入电压被拉,所以输入需要电容稳压。layout上是要求尽量靠近Vin脚。如果100uF的电容无法靠近输入,就在输入引脚的地方加一颗1uF的陶瓷电容,可以很好的解决噪声的问题

发现其对输入的电源要求还是有点高,比单独buck的要求高。估计加软启动效果会更稳定点

二,LM2576开关电源

问题:想用LM2576做一个开关电源,用MSP430G2553做控制,想问一下用单片机的PWM是如何具体进行控制的

回答:做输出可调吗? 将MCU MSP430的DAC输出通过电阻给到FB脚,同时保留原来的FB反馈电阻,形成三点连接(输出,GND,DAC输出)

如果你都要用MSP430, 直接做成数字电源或更好,用I/O口接驱动芯片来做。

后面那种方案 驱动的输出也是直接给到FB吗

MPS430 I/O口PWM驱动驱动芯片,驱动芯片驱动MOS,来做电源转换。

在使用WEBENCH的过程中,我发现基本都是输入要求,然后选择合适的原理图。请问WEBENCH支持开放式的设计吗?

webench支持LM2576这样单一的电源芯片常规电路的设计,如果要可调,需额外增加设计(不是通过webench)。

三,LM2576输入电压

LM2576输入电压超过40V是否会损坏该芯片

推荐最高电压40V,使用中最大耐压是45V. 所以超过45V才是高风险,随时烧芯片。45V以内没有问题,但是建议在40V以内(留一点空间)。
如果应用上会超过40V, 建议用60V版本LM2576HV.

工作电压是小于36V,电压峰值,超过45V就是高风险。
如果你的输入有较大波动,可以考虑增加TVS管,或者想办法降低波动。我想问如果有浪涌超过该限度会烧坏吗

电压峰值,超过45V就是高风险。
如果你的输入有较大波动,可以考虑增加TVS管,或者想办法降低波动。

网友:
挺好的资料,喜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