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eaker Core V2.0 打造蓝牙音响

楼主:
拿到新板先开箱看看
了解一下配置
Seeed 的 ReSpeaker Core v2.0 专为语音接口应用而设计。它基于四核 ARM Cortex A7 的 Rockchip RK3229,运行频率高达 1.5GHz,具有 1GB RAM。集成六个麦克风阵列,语音算法包括 DoA (波达方向定位技术),BF (波束成形),AEC (回声消除)等。
ReSpeaker Core v2.0 运行 GNU/Linux 操作系统。得益于功能强大且活跃的社区,可以使用现有软件和工具进行开发,测试和部署,从而实现产品的快速开发。
ReSpeaker Core v2.0 被设计为功能丰富的开发板。电路板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包含 CPU,内存 (RAM) 和 PMU 的中央核心模块。第二部分是包含如 eMMC,连接器和无线连接组件等外设的外部载板。可以通过 Seeed 的定制服务来定制其中一部分或两者。
产品特性
·具有高性能SoC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GB RAM & 4GB eMMC
·6 麦克风阵列
·USB OTG 可外接 USB 设备
·WiFi b/g/n 和 BLE 4.0
·检测范围 : 约 5 米
·Grove 接口
·3.5mm 音频插孔和 JST2.0 连接器
·8 通道 ADC,6 个用于麦克风阵列,2 个用于回采
·基于 Debian 的 Linux 系统
·C++ SDK 和 Python 封包
·用于语音算法的 SDK
·
语音算法和功能 :
·
·关键词唤醒
·BF (波束成形)
·DoA (波达方向定位技术)
·NS (噪声抑制)
·AEC (回声消除) 和 AGC (自动增益控制)
接口和存储
① **3.5mm 耳机插孔 : ** 输出音频。可以将有源扬声器或耳机插入此端口。
② **USB OTG : ** 此 USB 端口用于通过 putty (或其他串口工具) 的串口模式连接到您的计算机。
③ **USB 电源输入 : ** 此端口用于为 Respeaker Core v2.0 供电。
④ **扬声器插孔 : ** 用于无源音响的输出音频。Jst 2.0 插座。
⑤ **UART : ** 可以通过此 UART 端口将 ReSpeaker Core v2.0 与您的计算机连接。
⑥ **8 GPIO 引脚 : ** 用于扩展应用的 GPIO。
⑦ **SD 卡槽 : ** 插入 micro-SD 卡。
⑧ **eMMC : ** 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您可以将镜像刻录到 eMMC 中,这样 ReSpeaker Core v2.0 可以从 eMMC 引导。
⑨ **USB Host : ** 您可以通过这两个 USB Host 将 USB 设备 (如 USB 鼠标,USB 键盘和 USB 闪存盘) 插入 ReSpeaker Core v2.0。
Ⓐ **Ethernet : ** 访问互联网。
Ⓑ **HDMI : ** 输出视频。
Ⓒ **Bluetooth 及 WIFI 天线 : ** 用于 WIFI 和蓝牙的板载天线。我们还为 2.4G 天线和 PCB 天线提供了接口。
Ⓓ **Grove 接口 : ** 用于数字或 I2C 的 Grove 接口。
看完了这些基本信息资料,我们要准备一下,如下工具
·ReSpeaker Core V2.0
·Wi-Fi 网络
·4GB (或更大) SD 卡和 SD 读卡器
·PC 或 Mac
·USB To Uart Adapter (可选的)
·用于供电的 5V 1A Micro-USB 适配器 (可选的)
·两根 Micro-USB 线
首先来烧写系统,我用的是官方的respeaker-debian-9-lxqt-sd-20180801-4gb.img
官方链接http://wiki.seeedstudio.com/ReSpeaker_Core_v2.0/
(PS:这里要注意一下,官方链接中文界面和英文界面下下载出来的系统版本不同)
下载链接https://v2.fangcloud.com/share/7395fd138a1cab496fd4792fe5?folder_id=188000311814&lang=en
烧写系统前需要烧录软件,本人使用WIN7 64bit,官方推荐软件Etcher,下载链接https://www.balena.io/etcher/
系统烧写完成后就是把内存卡插入卡槽,上电(PS:这里注意2根USB线都插上,一个做供电,一个做串口,电脑端口供电不足会影响串口连接)
这步需要安装一个板子的CDC驱动,下载链接https://github.com/respeaker/get_started_with_respeaker/blob/master/files/ReSpeaker_Gadget_CDC_driver.7z
准备好串口工具,官方推荐putty,下载链接(自己百度吧,有绿色板无需破解)
上电了
查看一下端口
打开串口工具
使用 PUTTY,选择 Serial 协议,填入 ReSpeaker Core v2.0 对应的 COM 端口,115200 波特率,8 位,奇偶校验无,停止位 1,流量控制无。
点击OPEN,输入账号respeaker,密码respeaker
首先需要设置WIFI
输入sudo nmtui # respeaker user needs sudo
带*号是已连接好的wifi,设计完成后退出
输入ip address 查询我们设备分配的网址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VNC来登录了
登录后有个界面
该界面下的功能需要自己去摸索。。。。。。
下面内容教如何把它打造成蓝牙音响
激活蓝牙
请输入以下命令更新并激活 ReSpeaker Core v2.0 的蓝牙 :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这个操作是更新蓝牙部分,更新时长根据网络情况)
然后通过以下命令激活蓝牙 :
sudo systemctl enable bt-auto-connect.service
sudo reboot -f
激活后就可以用手机连接了
连接上后可以作为蓝牙音响使用
你以为就这样了,还有,可以把他作为主设备,加如另一个蓝牙设备,打造成TWS
步骤 1. 输入 bluetoothctl 打开蓝牙对话框。
步骤 2. 输入 scan on 扫描蓝牙设备。
步骤 3. 当 ReSpeaker Core v2.0 找到您的目标设备时,输入 scan off。
下面连接这个设备
步骤 4. 现在使用命令 pair + device ID 将蓝牙设备与 ReSpeaker Core v2.0 匹配。
步骤 5. 当看到消息 Pairing successful 时,输入 connect + device ID。
如果 Connection successful 弹出,配置成功了!
可以输入 exit 或 quit 以退出 shell,然后使用以下命令测试蓝牙设备。
这时候蓝牙播放音乐,2个音响同步
调节音量,输入alsamixer,打开音量控制台,按放向键控制
如您所见,ReSpeaker Core v2.0 背面有一个用户按钮。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 python 演示来展示如何使用它。
·步骤 1. 输入以下命令 :
sudo pip install evdev
·步骤 2. 复制下面的代码并将其保存为 python 文件,我们将其命名为 usrer_button.py。
from evdev import InputDevice,categorize,ecodes
key = InputDevice("/dev/input/event0")
for event in key.read_loop():
if event.type == ecodes.EV_KEY:
print(categorize(event))
·步骤 3. 输入以下命令运行这个演示。
sudo python usrer_button.py
关于python 文件的创建与编写,请学习linux文件操作,本人不熟悉,现学先搞的
背部的跑马灯也可以控制
要激活板载 LED 灯环灯光效果,只需输入下面的命令即可。
$ sudo cp -f /home/respeaker/respeakerd/scripts/pixel_ring_server /usr/local/bin/
$ sudo chmod a+x /usr/local/bin/pixel_ring_server
$ pixel_ring_server
现在您会看到 LED 灯环闪烁。
以下内容官方发的,本人未操作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错
完成此部分后,能够通过关键字唤醒 ReSpeaker Core v2.0。
输入以下命令。
$ sudo cp -f /home/respeaker/respeakerd/scripts/avs_cpp_sdk_safe /usr/local/bin
$ sudo chmod a+x /usr/local/bin/avs_cpp_sdk_safe
$ sudo cp -f /home/respeaker/respeakerd/scripts/pixel_ring_server.service /etc/systemd/system/
$ sudo cp -f /home/respeaker/respeakerd/scripts/avs_cpp_sdk.service /etc/systemd/system/
$ sudo systemctl enable pixel_ring_server
$ sudo systemctl enable avs_cpp_sdk
$ sudo systemctl start pixel_ring_server
$ sudo systemctl start avs_cpp_sdk
最后,呼叫 Snowboy,它会给您一个惊喜 !
以上是上手试用,关于更高级的应用还需深入开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