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得底层驱动写法,地址1/4占空比。不会弄。

楼主:
主要是这样的
我显示一个数字就得
 LCDCOM[5] =leddata5[5];
LCDCOM[6] =leddata6[5];
两个地址才能显示一个数字
如果让它从0~9自加。怎么弄呢
地址是占1/4占空比。

网友:
这个是两个地址得段选。

我如果让它从0~9自加。怎么写呢。

这种扫描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我给你发过LCD驱动源码,可以参考用如下方式,原理我在另一个帖子讲过了

void LoMinuteDisp(uchar temp) //设定温度区低位显示
{
    uchar i;
    i=ledDispTable2[temp];
    rLcdData[9]|=i&0x0f;
    i=i>>4;
    rLcdData[8]|=i&0x0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