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把,AD8显示内存资源不足, 无法处理此命令 ,然后软件就打不开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AD8?

确定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重装软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8? 确定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重装软件吧

不是电脑问题,,8g运存够用了把,而且重装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执行什么操作造成的?用AD绿色版,一直没有大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脑问题,每个版本都会有那么一点问题,刚好遇到,这个确实没有遇到哦,我遇到最糟糕一次,装系统和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问题,,8g运存够用了把,而且重装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别装都没听说过的AD8

弄个稳定的版本比如AD15,AD16试试

安装后注意和谐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