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z AI局域网物体检测

楼主:
1 常见的物联网AI计算模式

目前,物联网AI物体检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它的计算模式只要有两种,一种是用云端来完成AI计算再把结果发回给终端,一种是直接在终端设备上做边缘计算。

终端上做边缘计算对设备的计算性能要求比较高,于是谷歌推出了Edge TPU,可以以较低的延迟完成AI计算。如果手头没有Edge TPU,也可以使用ARM处理器来跑,就是速度慢很多,不能实时检测。

在云端计算领域,百度AI推出了EasyDL物体检测服务。在这种计算架构下,终端设备的计算量非常小。终端设备只需要负责图像采集,然后把图像发给云端,所有的AI计算都在云端完成,然后云端再把计算结果还给终端设备。

但是,云计算模式也有缺点,那就是带宽和数据延迟。云服务器实际上就是机房的虚拟主机,每台主机的共享网络带宽是受限的;然后,虚拟主机与你隔了几万里,中间又隔了好多个路由器;它距离你的设备越远,网络延迟也就越大。

2 局域网AI计算

如果使用网络计算模式,有没有方法减少这种延迟呢?
很简单,把计算服务器布置在本地就好了。

技术上,我可以给桌面台式机编写一个程序把它变成计算服务器,让它处理来自LeezP710的图像,然后用低延迟的UDP协议发送回去。另外,要注意WIFI转发的延迟也很大,所以尽量使用千兆以太网。正好,我手头这块Leez P710开发板和我的桌面台式机都带有千兆网络接口。

这个开发需求,对我们这种linux老司机来说,非常简单,一晚上就能把功能实现。

是展示真正的技术的时候啦!

3 功能实现

我很快就把猫咪检测的demo做出来了,而且还是个通用度很高、可维护性很好的代码,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检测人、狗或车辆的。
程序我都会开源到github,不管你学或不学,学得会或学不会,我的开源方案全套源代码都在那里。

3.1 终端设备

Leez P710上面开启了两个程序,一个是mjpg streamer,把USB摄像头捕获的图像发给局域网的计算服务器。另一个是我编写的clouddetec客户端程序。这两个程序都不涉及AI计算,所以可以跑得飞快。

其中,mjpg streamer来自开源项目,用于实现Leez P710的USB摄像头图像采集,安装方法见我另一篇帖子《USB摄像头填坑记》

LeezP710启动网络视频流的脚本如下

  1. mjpg_streamer -o "output_http.so -w ./www" -i "input_uvc.so -d /dev/video8 -r 640x480 -f 30"

我编写的clouddetec客户端程序的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pthread.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errno.h>
using namespace cv;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Mat frame;
VideoCapture cap("http://192.168.1.103:8080/?action=stream");
char filename[256];
int i;

struct sockaddr_in addr;
addr.sin_family = AF_INET;
addr.sin_port = htons(6000);
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int sock;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bind(sock, (struct sockaddr *)&addr, sizeof(addr));

char buff[64];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Addr;
int n;
unsigned int len = sizeof(clientAddr);

while (1)
{
n = recvfrom(sock, buff, 64, 0, (struct sockaddr*)&clientAddr, &len);
if (n > 0)
{
char *tmpi = (char*)buff;
printf("%s %u says: %c %c %c\n", inet_ntoa(clientAddr.sin_addr), ntohs(clientAddr.sin_port), tmpi[0], tmpi[1], tmpi[2]);
i++;
cap >> frame;
sprintf(filename, "/mnt/ud/detec/%06d.jpg", i);
imwrite(filename, frame);
}
}

return 0;
}

以上代码的运行过程是这样的。LeezP710使用opencv捕获自己的网络视频流,但不对图像做任何处理。P710实时侦听6000号端口的UDP数据。服务端检测到猫咪图像后会给P710发送数据。P710收到后才知道检测到猫了,于是把当前的图像保存成jpg图片,放到detec文件夹下。

3.2 云端计算服务

服务端软件opencvudp,是个windows程序,需要用VisualStudio编译,OpenCV用的是带DNN模块的4.1.0版本,代码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opencv2/dnn/dnn.h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include <WS2tcpip.h>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process.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lib")
using namespace cv;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dnn;

int main()
{
////加载套接字库
WORD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
int err;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2, 2);
err = WSAStartup(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创建套接字
SOCKET sockClient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SOCKADDR_IN addrServer;
inet_pton(AF_INET, "192.168.1.103", (PVOID *)(&addrServer.sin_addr.S_un.S_addr));
addrServer.sin_family = AF_INET;
addrServer.sin_port = htons(6000);

char *Buff = new char [3];//UDP发送的char

String prototxt = "MobileNetSSD_deploy.prototxt";
String caffemodel = "MobileNetSSD_deploy.caffemodel";

Net net = readNetFromCaffe(prototxt, caffemodel);

const char* classNames[] = { "background", "aeroplane", "bicycle", "bird", "boat", "bottle", "bus", "car", "cat", "chair",
"cow", "diningtable", "dog", "horse", "motorbike", "person", "pottedplant", "sheep", "sofa", "train", "tvmonitor" };

float detect_thresh = 0.10;
VideoCapture cap("http://192.168.1.103:8080/?action=stream;dummy=param.mjpg");
//if (!cap.isOpened()) return -1;
Mat frame;
int xLeftBottom ;
int yLeftBottom ;
int xRightTop ;
int yRightTop ;
while (true)
{
cap >> frame;
if (frame.empty()) break;
clock_t start_t = clock();
net.setInput(blobFromImage(frame, 1.0 / 127.5, Size(300, 300), Scalar(127.5, 127.5, 127.5), false, false));
Mat cvOut = net.forward();
cout << "Cost time: " << clock() - start_t << endl;
Mat detectionMat(cvOut.size[2], cvOut.size[3], CV_32F, cvOut.ptr<float>());
for (int i = 0; i < detectionMat.rows; i++)
{
int obj_class = detectionMat.at<float>(i, 1);
float confidence = detectionMat.at<float>(i, 2);

if (confidence > detect_thresh)
{
size_t objectClass = (size_t)(detectionMat.at<float>(i, 1));

xLeftBottom = static_cast<int>(detectionMat.at<float>(i, 3) * frame.cols);
yLeftBottom = static_cast<int>(detectionMat.at<float>(i, 4) * frame.rows);
xRightTop = static_cast<int>(detectionMat.at<float>(i, 5) * frame.cols);
yRightTop = static_cast<int>(detectionMat.at<float>(i, 6) * frame.rows);

ostringstream ss;
int tmpI = 100 * confidence;
ss << tmpI;
//ss << confidence;
String conf(ss.str());

Rect object((int)xLeftBottom, (int)yLeftBottom,
(int)(xRightTop - xLeftBottom),
(int)(yRightTop - yLeftBottom));
if (classNames[objectClass] == "cat")
{
rectangle(frame, object, Scalar(0, 0, 255), 2);
//String label = String(classNames[objectClass]) + ": " + conf;
//String label = String(classNames[objectClass]);
String label = String(classNames[objectClass]) + ": " + conf + "%";
//putText(image, label, Point(xLeftBottom, yLeftBottom - 10), 3, 1.0, Scalar(0, 0, 255), 2);
putText(frame, label, Point(xLeftBottom, yLeftBottom + 30), 3, 1.0, Scalar(0, 0, 255), 2);

Buff[0] = 'C';//这是给UDP的buff
Buff[1] = 'A';
Buff[2] = 'T';

printf("%c %c %c\n", Buff[0], Buff[1], Buff[2]);
//要发送的字符串
char *charBuff = (char *)Buff;//把数组变成char数组
//UDP发送char数组
sendto(sockClient, charBuff, strlen(charBuff) + 1, 0, (SOCKADDR*)&addrServer, sizeof(SOCKADDR));
}
}
}
imshow("test", frame);
if (cv::waitKey(1) > 1) break;
}
return 0;
}

它的运行过程是这样的。OpenCV捕获来自P710的mjpg stream视频流的图像,通过mobileNet SSD检测图像是否有猫咪。如果检测到有猫,就通过UDP给P710一个反馈信息。反馈信息是个字符数组CAT。服务端还开启了一个监视窗口,可以观察实时的检测图像。

3.3 代码开源地址

4 功能验证

先在计算服务器的windows系统下把服务端程序编译出来并运行。我们在手机上显示一张猫咪的照片,然后把照片给P710的摄像头看。服务端捕获P710的网络图像数据,并成功检测到了猫,然后通过UDP协议给P710发回了数据。测试截图如下:
计算端

在P710上编译客户端程序并运行。当接收到来自计算服务器检测到猫咪的数据后,P710会打印调试信息显示接收到的字符数组CAT,并把当前的图像保存成文件。
p710打印的调试信息

下图是detec文件夹下,P710保存的文件,可以看到照片上确实有猫。
detec文件夹保存的文件

5 小结

今天设计了这个局域网的低延迟的物联网计算方案。该方案其实都是基于最普通最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只是被用在物联网上,所以变成了看似高深的internet of things技术。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在软件开发,而不是在具体的硬件。因为网络技术本身是通用的,并不用局限于linux或windows,也不局限于桌面X86还是嵌入式设备。项目里所使用的硬件设备,桌面台式电脑、P710嵌入式小电脑,只是用来跑程序的载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