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32. CPU相关功能

楼主:
在microcontroller模块中,除了包含NVM功能外,还有一些其它与控制器相关的功能:

  • microcontroller.cpu
  • import microcontroller
  • cpu = microcontroller.cpu
  • cpu.temperature
  • cpu.frequency
  • cpu.uid

目前包含了三个功能,用于读取温度、频率、序列号,这三个功能都是只读的。

  1. temperature,CPU的温度
  2. frequency,CPU的运行频率
  3. uid,CPU的序列号

网友:
其它一些有用的功能:

  • microcontroller.disable_interrupts(),禁止系统中断
  • microcontroller.enable_interrupts(),允许系统中断
  • microcontroller.reset(),硬复位
  • microcontroller.on_next_reset(runmode),下次复位后模
  • microcontroller.RunMode,on_next_reset()中指定的模式,支持下面几种模式:
    • microcontroller.RunMode.BOOTLOADER
    • microcontroller.RunMode.NORMAL
    • microcontroller.RunMode.SAFE_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