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所谓的自组网的定义是啥?

楼主:
通用的ZigBee频段为2.4GHz,这个不是严格的2.400GHz,而是在2.4GHz附近的几个频带,因为ZigBee采用的是信道接入技术,包括时分复用 GTS 技术和随机接入信道技术 CSMA/CA,这种技术能让ZigBee在2.4~2.4835GHz区域,分成16个信道,每个信道间隔5MHz在通信时,选中一个固定的信道进行传输!不会对蓝牙有影响?zigbee可以自组网,wifi和蓝牙mersh不是也可以吗?这些所谓的自组网的定义是啥?

网友A:
当工作频率相同或足够接近,当然会互相干扰。只是,2.4G信道的发射功率不高,这个有严格的无线管制规定,加上环境传输衰减较大,多数情况并不容易发射干扰。如遇干扰,可以通过切换频点来避免,自动、手动理论上都可以。

自组网是指同类设备可以组成网络,这个由协议支持实现,同样理论上自动、手动都可以支持。

网友B:
自组网的一个特点是,网络中的一个router节点被移除后,受影响的其他节点和终端设备会自动重新规划、选择和更新最佳路由,保证整个网络的健壮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工作频率相同或足够接近,当然会互相干扰。只是,2.4G信道的发射功率不高,这个有严格的无线管制规定,加 ...

蓝牙mersh、LORA、NB可以自组网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组网的一个特点是,网络中的一个router节点被移除后,受影响的其他节点和终端设备会自动重新规划、选择和 ...

自组网是不是指设备直接,而不需要经过路由器或者服务器、基站、后台等那些?

网友B:
Mesh自组网系统中,部分节点会开启路由功能(router),来为整个链路和通讯网络提供中继服务。不过相应会带来功耗加大以及系统复杂导致开销大的问题。蓝牙mesh、ZigBee都有应用这类技术,系统设计中让部分采用外部供电的设备作为router。LoRa一般是按照星状网来设计吧,不过可以存在多个网关,也算实现mesh组网(用网关作为router,下面再星状连接多个设备,设备可以根据信号情况动态连接不同的网关)。至于NB,设备只能动态地选择连接某个基站,如果把基站看作LoRa的网关的话,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mersh、LORA、NB可以自组网不

能不能自组网,看一下标准的特性介绍即可获知。蓝牙Mesh、Lora都可以自组网,NB_IoT理论上当然可以自组网,但那样成本会很高,而基于移动公网的延伸,附加成本则很低,且具有广域的天然优势。所以NB通常不会用来做自组网,除非规模足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组网是不是指设备直接,而不需要经过路由器或者服务器、基站、后台等那些?

仍然可能需要,但设备本身往往就可以实现路由之类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sh自组网系统中,部分节点会开启路由功能(router),来为整个链路和通讯网络提供中继服务。不过相应会带 ...

需要有版主你那样的功底才能明白您说的这些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仍然可能需要,但设备本身往往就可以实现路由之类的功能。

如果还需要基站或者路由器等后台,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需要基站或者路由器等后台,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组网

判断是否支持自组网的依据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