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5BA骨振动传感器IIC地址是多少?

楼主:
不太会看ST的文档,
请问一下,LIS25BA骨振动传感器IIC地址是多少? 从地址写的是001100yx , 地址是00110000?还是其它什么?这个yx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通信有没有问题 读一下who am i
y=1y=0都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通信有没有问题 读一下who am i y=1y=0都试下

  uint16_t addr = 0x29;// 0x19 0x20 0x30 0x31 0x32 0x31

以上地址都试过。。。。

---------------------------------------------

int main(void)
{

    uint8_t a88;
    uint8_t r8;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SAI1_Init();

  uint16_t addr = 0x29;// 0x19 0x20 0x30 0x31 0x32 0x31

  HAL_Delay(10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 0x0f, 1, &a88, 1, 1000);
  HAL_Delay(100);
  printf("%x\n", a88);
  a88=0x96;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 0x2e, 1, &a88, 1, 1000);

  while (1)
  {
      HAL_SAI_Receive( &hsai_BlockA1,&r8,1,100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通信有没有问题 读一下who am i y=1y=0都试下

无论哪个地址, who am i 都没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哪个地址, who am i 都没东西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排除通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哪个地址, who am i 都没东西

兄弟,请问LIS25BA的I2C地址找到了吗?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设置 0x18和0x19,通信都失败

提示:

[    1.409352] I2c tranfer erro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