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PWM 控制LED灯得亮度。怎么写??

楼主:
寄存器配置已经配好了, 我才学习单片机, 刚接触到PWM。现在寄存器配置好了,但是后面怎么是LED亮和灭。不知道怎么写。

我也知道高电平占整个周期的时间 就是  占空比。  但是应该怎么写呢??????????求助  !!!!!!!!!!!!!!!!!

网友A:
加一个while(1)循环,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00ms改变占空比,从0~100占空比,灯正常就会从亮到灭渐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while(1)循环,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00ms改变占空比,从0~100占空比,灯正常就会从亮到灭渐变

我试了。没效果了。我是手动改变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没效果了。我是手动改变的值

加了延时吗?

网友:
修改占空比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C:
是不是配置寄存器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配置寄存器锁定了

直接修改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嘛?

网友A:
每次更改占空比都要延时,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出来改变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更改占空比都要延时,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出来改变的过程

这个是我新更改的寄存器配置。

每次更改占空比需要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更改占空比都要延时,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出来改变的过程

然后我放在主函数里面,while 一直循环没问题吧,  而且周期和占空比我声明了变量,再主函数里面改变值就应该有效果吧。但是没声明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放在主函数里面,while 一直循环没问题吧,  而且周期和占空比我声明了变量,再主函数里 ...

下面这是思路,你要自己去实现这些函数。

void main()

{

int pwm_value = 0;

pwm_init();

while(1)

{

set_pwm(pwm_value );

pwm_value += 10;

if(pwm_value  >= 100)

pwm_value  = 0;

delay_10ms();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是思路,你要自己去实现这些函数。 void main() { int pwm_value = 0; pwm_init();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是思路,你要自己去实现这些函数。 void main() { int pwm_value = 0; pwm_init(); ...

如果我开始不设置函数, 我直接更改占空比得值, 那那个led灯的亮度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开始不设置函数, 我直接更改占空比得值, 那那个led灯的亮度会不会有变化????????

当然要先设置好定时器,再改占空比才能用啊,不设置定时器改当然不起作用。延时时间可以加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先设置好定时器,再改占空比才能用啊,不设置定时器改当然不起作用。延时时间可以加长点

定时器设置了,我现在又疑问,我用示波器看也有高低电平。

主要是我配置寄存器后,还需不需要用io控制led灯亮。

还是PWM就可以直接把led调亮?如果可以直接调亮,为什么我烧写程序,led不亮。我也把PWM的使能打开了。

网友:
PWM就可以直接把led调亮 和调暗,与驱动灯电路有关。

网友:
你的PWM在单位时间内改变驱动电路开关时间,从而调整了驱动电路的电压大小,电压的大小改变灯的明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