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选课测试+隔离放大

楼主:
双电源没给个参考,还好有论坛可问。

网友:
VDD1是相对于GND1而言的,VDD2是相对于GND2而言的。也就是说VDD1和GND1是一路直流电源,VDD2和GND2是一路直流电源。但VDD1和GND1、VDD2和GND2两组电源之间可以存在相当大的电位差(最大值由该芯片技术参数决定)。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双电源检测范围更大,对交流信号的放大,双电源的偏置在零点,而单电源的静态工作点在二分之一电源附近,需要设置合适的偏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