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蓝牙BLE的例程

楼主:
官方的BLE例程出来了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tree/master/examples/bluetooth

网友:
 温度传感器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a simple temperature sensor peripheral.
#
# The sensor's local value updates every second, and it will notify
# any connected central every 10 seconds.

import bluetooth
import random
import struct
import time
from ble_advertising import advertising_payload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_IRQ_CENTRAL_CONNECT                 = const(1 << 0)
_IRQ_CENTRAL_DISCONNECT              = const(1 << 1)

# org.bluetooth.service.environmental_sensing
_ENV_SENSE_UUID = bluetooth.UUID(0x181A)
# org.bluetooth.characteristic.temperature
_TEMP_CHAR = (bluetooth.UUID(0x2A6E), bluetooth.FLAG_READ|bluetooth.FLAG_NOTIFY,)
_ENV_SENSE_SERVICE = (_ENV_SENSE_UUID, (_TEMP_CHAR,),)

# org.bluetooth.characteristic.gap.appearance.xml
_ADV_APPEARANCE_GENERIC_THERMOMETER = const(768)

class BLETemperature:
    def __init__(self, ble, name='mpy-temp'):
        self._ble = ble
        self._ble.active(True)
        self._ble.irq(handler=self._irq)
        ((self._handle,),) = self._ble.gatts_register_services((_ENV_SENSE_SERVICE,))
        self._connections = set()
        self._payload = advertising_payload(name=name, services=[0x181A], appearance=_ADV_APPEARANCE_GENERIC_THERMOMETER)
        self._advertise()

    def _irq(self, event, data):
        # Track connections so we can send notifications.
        if event == _IRQ_CENTRAL_CONNECT:
            conn_handle, _, _, = data
            self._connections.add(conn_handle)
        elif event == _IRQ_CENTRAL_DISCONNECT:
            conn_handle, _, _, = data
            self._connections.remove(conn_handle)
            # Start advertising again to allow a new connection.
            self._advertise()

    def set_temperature(self, temp_deg_c, notify=False):
        # Data is sint16 in degrees Celsius with a resolution of 0.01 degrees Celsius.
        # Write the local value, ready for a central to read.
        self._ble.gatts_write(self._handle, struct.pack('<h', int(temp_deg_c * 100)))
        if notify:
            for conn_handle in self._connections:
                # Notify connected centrals to issue a read.
                self._ble.gatts_notify(conn_handle, self._handle)

    def _advertise(self, interval_us=500000):
        self._ble.gap_advertise(interval_us, adv_data=self._payload)

def demo():
    ble = bluetooth.BLE()
    temp = BLETemperature(ble)

    t = 25
    i = 0

    while True:
        # Write every second, notify every 10 seconds.
        i = (i + 1) % 10
        temp.set_temperature(t, notify=i == 0)
        # Random walk the temperature.
        t += random.uniform(-0.5, 0.5)
        time.sleep_ms(1000)

if __name__ == '__main__':
    demo()

网友:
使用BLE的REPL

# Proof-of-concept of a REPL over BLE UART.
#
# Tested with the Adafruit Bluefruit app on Android.
# Set the EoL characters to \r\n.

import bluetooth
import io
import os
import micropython
import machine

from ble_uart_peripheral import BLEUART

_MP_STREAM_POLL = const(3)
_MP_STREAM_POLL_RD = const(0x0001)

# TODO: Remove this when STM32 gets machine.Timer.
if hasattr(machine, 'Timer'):
    _timer = machine.Timer(-1)
else:
    _timer = None

# Batch writes into 50ms intervals.
def schedule_in(handler, delay_ms):
    def _wrap(_arg):
        handler()
    if _timer:
        _timer.init(mode=machine.Timer.ONE_SHOT, period=delay_ms, callback=_wrap)
    else:
        micropython.schedule(_wrap, None)

# Simple buffering stream to support the dupterm requirements.
class BLEUARTStream(io.IOBase):
    def __init__(self, uart):
        self._uart = uart
        self._tx_buf = bytearray()
        self._uart.irq(self._on_rx)

    def _on_rx(self):
        # Needed for ESP32.
        if hasattr(os, 'dupterm_notify'):
            os.dupterm_notify(None)

    def read(self, sz=None):
        return self._uart.read(sz)

    def readinto(self, buf):
        avail = self._uart.read(len(buf))
        if not avail:
            return None
        for i in range(len(avail)):
            buf[i] = avail[i]
        return len(avail)

    def ioctl(self, op, arg):
        if op == _MP_STREAM_POLL:
            if self._uart.any():
                return _MP_STREAM_POLL_RD
        return 0

    def _flush(self):
        data = self._tx_buf[0:100]
        self._tx_buf = self._tx_buf[100:]
        self._uart.write(data)
        if self._tx_buf:
            schedule_in(self._flush, 50)

    def write(self, buf):
        empty = not self._tx_buf
        self._tx_buf += buf
        if empty:
            schedule_in(self._flush, 50)

def start():
    ble = bluetooth.BLE()
    uart = BLEUART(ble, name='mpy-repl')
    stream = BLEUARTStream(uart)

    os.dupterm(stream)

网友A:
像那种收集齐全资料的,会成一个系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那种收集齐全资料的,会成一个系列吗

相关文档后续肯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