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一听到铃声就关机?

楼主:
手机是有电的,手机几年了,新换的电池也是今年初新买新换的,一直用的好好的,但是今天疯掉了。

只要人家打我电话,听到铃声一响,手机就自动关机了,今天已经几次了,尝试用另外的手机打我的手机试了几次,也这样,看来我的手机无法接电话了。

自查了下,手机能正常使用的,电话也能打,内存也够用,但是现在就是接不了电话了。

大家知道啥原因吗?百度后我还是不懂啊。

网友A:
下单 换个新的    都那么多年来  人家手机厂商都发布好多款了  你还没有换

网友:
去维修点把脉就值了

网友B:
如果呼出正常,仅呼入自动关机,电池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以插着电源适配器再呼入试试,以彻底排除电池问题。不过,若非电池问题,反而不好解决了。可以先双清后再测试,还不行就只能放弃。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以前有个手机也是这样,时间长了后电池不行了,平时还好,只要一接电话就关机。因为电话的功率较高,电流一大电压就掉下去了。

网友:
啥型号,是不是通病,猜测是电池来的问题。如果不是原厂电池的话,能从年初用到现在性能应该也下降差不多了

网友:
1.怀疑电池保护电路的问题,属于电池保护现象,即电池问题,再试着更换电池解决。

2.手机进系统,果断进行恢复默认值操作

不行,只能找维修店

网友:
升级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单 换个新的    都那么多年来  人家手机厂商都发布好多款了  你还没有换  &nbs ...

以前不理解那些2-3年就换手机的人,现在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没有备用的,这才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呼出正常,仅呼入自动关机,电池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以插着电源适配器再呼入试试,以彻底排除电池 ...

充电器上了之后,能接了,充满电了,现在也没事了。。。什么梗,之前电也不少了,为啥好几次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以前有个手机也是这样,时间长了后电池不行了,平时还好,只要一接电话就关机。因为电话 ...

我以前这种情况只遇到2个月一次吧,今天特别反常,现在充满电就好了,但是我怕电量损失20%后,又不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目前暂时好了,能接了。

因为没找到原因,感觉像是定时炸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上了之后,能接了,充满电了,现在也没事了。。。什么梗,之前电也不少了,为啥好几次不行呢

说明还是电池问题,前面你说能呼叫不能被叫只是凑巧,呼叫和被叫的功耗在同样移动信号场强下应该几乎相同,但你测试时恰好不同,而电池带载能力又刚好临界,所以才有自动关机问题。可见,该电池的质量不佳或者手机电源变换电路、充电管理电路可能存在软性故障。判断是否电池问题,可根据手机使用时长与过去原装电池的同等情形对比,不到一年就发生容量不足,那就是电池质量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明还是电池问题,前面你说能呼叫不能被叫只是凑巧,呼叫和被叫的功耗在同样移动信号场强下应该几乎相同 ...

很专业的回复啊,我手机用了快5年了,原装电池大肚子,手机平面突起,因为是可拆卸电池,就去买了非原装电池,品胜的,估计原装电池也难买,用了也大半年了,期间也有几次。看来,电池更换也不靠谱啊,手机得更换了是吧,因为手机一直也没其他问题,就一直没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的回复啊,我手机用了快5年了,原装电池大肚子,手机平面突起,因为是可拆卸电池,就去买了非原装 ...

正牌品胜电池的质量应该可以,但太老型号的电池生产时间较早,储存时间过久,就算原厂或名牌电池储存过久也会出现问题。对于老式手机或其它使用锂电池的设备,如果配置可以,使用还流畅,而电池早已停产买不到新出的,电子工程师倒是有个比较特别的解决办法:买一块稍小一点的其它品牌/型号用的电池,只要能放进电池仓就可以,然后用细导线将电池触点与手机电池接点焊接起来,动作要快,严格限制热量和焊点尺寸,这样就可以使用新生产的全新电池。对于某些电池仓还有富裕空间的机型,如此还可能获得更大电池容量。另外还可以用电芯,选合适尺寸的口香糖型电芯,无保护板的电芯可把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接上即可,不用保护板要测试是否能正常工作并确保不要过放。

网友E:
接电话时会增加了外放喇叭功放和震动马达的瞬间大功耗,当电池老化后其内阻加大,遇到瞬间的大电流输出就会使得输出电压短时间跌落导致芯片自动关机。你可以试一下关闭声音和震动功能来接电话。有空间的话可以考虑电池两端并联一个大容量的法拉电容以提供瞬间大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牌品胜电池的质量应该可以,但太老型号的电池生产时间较早,储存时间过久,就算原厂或名牌电池储存过久 ...

如果再发生一次,我就去换手机了,也用了几年了,想想也该提高下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电话时会增加了外放喇叭功放和震动马达的瞬间大功耗,当电池老化后其内阻加大,遇到瞬间的大电流输出就会 ...

手机里是不是该有一个智能用电,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