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必阅7大PCB设计必知技巧

楼主:
1、在PCB板上线宽及过孔的大小与所通过的电流大小的关系是怎样的?

一般的PCB的铜箔厚度为1盎司,约1.4mil的话,大致1mm线宽允许的最大电流为1A。过孔比较复杂,除了与过孔焊盘大小有关外,还与加工过程中电镀后孔壁沉铜厚度有关。

2、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制板?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能不是您所要的,如您在设计时将元件的参数都定义在PCB文件中,您又不想让这些参数显示在PCB成品上,您未作说明,PCB厂依葫芦画瓢将这些参数都留在了PCB成品上。

这只是一个例子。若您自己将PCB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就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GERBER文件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光绘格式文件,它包含RS-274-D和RS-274-X两种格式,其中RS-274-D称为基本GERBER格式,并要同时附带D码文件才能完整描述一张图形;RS-274-X称为扩展GERBER格式,它本身包含有D码信息。常用的CAD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V6.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机打出。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来。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

3、如何提高布通率?

完成一个印制板图的设计一般都要经过原理图输入网络表生成定义KeepoutLayer网络表(元件)加载元件布局自动(手动)布线等过程。

现今市面上流行的几种软件在元件自动步局功能上都不是很强大,往往通过手工步局更能提高布通率,但请别忘了充分运用MovetoGird功能,她能将元件自动移到网格交叉点上,对提高布通率大有益处。

4PCB文件中如何加上汉字?

在PCB文件中加汉字的方法有很多种,本人比较喜欢的方法还是下面将要介绍的:

A.前提条件:您的PC中应安装有Protel99软件并能正常运行.

B.步骤:将windows目录中的client99.rcs英文菜单文件copy到另一目录下保存起来;下载Protel99cn.zip解包后将其中的client99.rcs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再将其他文件复制到DesignExplorer99目录中;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运行Protel99即会出现中文菜单,在放置|汉字菜单中可实现加汉字功能。

5、如果只是在主板上贴有四片DDRmemory,要求时钟能达到150Mhz,在布线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

150Mhz的时钟布线,要求尽量减小传输线长度,降低传输线对信号的影响。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仿真一下,看看匹配、拓扑、阻抗控制等策略是有效。

6、自动浮铜后,浮铜会根据板子上面器件的位置和走线布局来填充空白处。

但这样就会形成很多的小于等于90度的尖角和毛刺,在高压测试时候会放电,无法通过高压测试,不知除了自动浮铜后通过人工一点一点修正去除这些尖角和毛刺外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自动浮铜中出现的尖角浮铜问题,的确是各很麻烦的问题,除了有你提到的放电问题外,在加工中也会由于酸滴积聚问题,造成加工的问题。以上内容来自融融号。

网友:
其实真的会出现很多疏漏,要注意的细节非常多,譬如叠层、走线方式等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找类似的经验分享,今天真是大有收货。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