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器下的STM32环境搭建

楼主:
最近想学习一下C语言开发STM32,在用MDK搭建环境时编译就出错,本人小白,还请各路大神多多指教。第一次编译报错:不能打开某一个头文件。然后我在STM32F10X_CONF.H文件中把这些头文件屏蔽掉,错误消失了,但是会出现告警。

网友A:
是不是如图这里没有添加ADC头文件所在目录的地址呢?或者地址这个头文件的地址变化了这里没有更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如图这里没有添加ADC头文件所在目录的地址呢?或者地址这个头文件的地址变化了这里没有更改呢?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添加了"stm32f10x_gpio.h和.c"文件后屏蔽掉了."stm32f10x_rcc.h和.c的文件,导致编译的时候找不到改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如图这里没有添加ADC头文件所在目录的地址呢?或者地址这个头文件的地址变化了这里没有更改呢?

最后一个警告“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这是编译器自带的问题,另起一行回车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