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没有调零会有影响吗@【模拟电子】

楼主:
请问一下,放大电路没有调零,对放大结果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的放大输出是500mV左右,需要用软件对单片机读取到的数值进行调整吗?

网友A:
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要看你放大的信号,以及使用的运放。

如果你放大的是交流信号,那么放大电路没有调零对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放大的信号中低频一直延伸到直流,那么调零与否会有影响,但影响的大小要看你使用的运放的失调电压。如果运放失调电压仅占信号的很小一部分,由此造成的误差可以接受,那就可以不调零。

网友B:
很多民用放大电路都没有调零电路的,但工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要看你放大的信号,以及使用的运放。 如果你放大的是交流信号,那么放大电路没 ...

我的信号是直流信号,检测工作电流的,工作电流是10~60mA,采样电阻是0.5ohm,理论放大倍数17倍左右。

刚才实测一个产品,不接负载,没有工作电流的时候,运放输出10mV以下,接上负载,运放输出电压358mV,这种使用条件下,需要做调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民用放大电路都没有调零电路的,但工作还是可以的。

我这之前的产品都没有做调零,只是目前这家客户问的比较细,要做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信号是直流信号,检测工作电流的,工作电流是10~60mA,采样电阻是0.5ohm,理论放大倍数17倍左右。 ...

10mV/358mV=2.8%,是否需要调零,那就要看客户是否接受这2.8%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