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与Paste Mask有啥区别呢?

楼主:
PCB设计中,需要画焊盘文件。对于Solder Mask Layers 和Paste Mask layers这个两个层,

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下面简单加以说明。

Solder mask: 阻焊层,也称绿油层,一般设置比焊盘稍大0.102mm.

Paster mask: 助焊层,也称钢网层,表贴元件需要设置,一般同焊盘大小;

如果需要某根走线,铜皮或者焊盘开窗不盖绿油并喷上锡或者沉金,必须另外再添加solder层,

solder层对应着需要漏铜的线路层开窗,paste只是钢网层(PCB底板厂此层不进行处理),

用于制作钢网,与生产板子没有关系。pcb打样5元5片Q3001726967.

网友:
solder mask就是阻焊层,是为了把焊盘露出来用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绿油层,实际上就是在绿油层上挖孔,把焊盘等不需要绿油盖住的地方露出来。Solder层是要把PAD露出来.
paste mask业内俗称“钢网”或“钢板”。这一层并不存在于印制板上,而是单独的一张钢网,上面有SMD焊盘的位置上镂空。一般镂空的形状与SMD焊盘一样,尺寸略小。这张钢网是在SMD自动装配焊接工艺中,用来在SMD焊盘上涂锡浆膏的。

网友:
PCB下单选择确认生产稿 可以再次核对工程最终的工程资料,可以确认实物仿真图,比如检查文件的槽孔,线路,阻焊开窗,字符,外形,及孔(锣丝孔)等,避免跟自己要的效果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