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下载程序时出现Flash Timeout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
10芯积分

在用STM32F407ZGT6调平衡小车时,下载程序出现Flash Timeout的错误提示,然后程序也下不进去。已经有好几块板子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问了很多学长都没找到原因,求大神相助!!!(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是12V电池经降压模块降压后所得的3.3V电压)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很难分析,但是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可以检查电源的纹波是否过大、SWD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B:
用什么下载的啊  Jlink ob 的话是不是两根线插反了或者开发版没供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下载的啊 Jlink ob 的话是不是两根线插反了或者开发版没供电的原因

用的是ST-LINK下载的,插线没有问题,因为前几次下载的都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很难分析,但是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可以检查电源的纹波是否过大、SWD连接是否可靠。

我检查了一下我的电路,可能是我把单片机和电机驱动共地造成的。非常感谢分享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