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钳表(万用表)不测量,仍然有数字是否故障?

楼主:
请问一下钳表(万用表)不测量,仍然有数字是否故障?不断来回跳动,有大有小

网友A:
照片中看,好像是放到200A那档。

如果钳形表不是放置在有很强外部磁场处,此档读数应该接近于零。

网友B:
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反复旋转试试。我的旧数字万用表长时不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结果就是开机后数值乱跳。轻微氧化可以反复旋转挡位盘,刮去氧化层来改善,但氧化较重就需要拆机处理,过于严重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从外观看,服役时间不短啊,表面光滑陈旧,直接换点吧,影响测试测量精确度,反正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反复旋转试试。我的旧数字万用表长时不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结果就是开机后数值乱跳 ...

知道了,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外观看,服役时间不短啊,表面光滑陈旧,直接换点吧,影响测试测量精确度,反正也不是很贵

知道了,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看,好像是放到200A那档。 如果钳形表不是放置在有很强外部磁场处,此档读数应该接近于零。

知道了,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