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8.1

楼主:
Error (10054): Verilog HDL File I/O error at ROM.v(15): can't open Verilog Design File "rom_init.dat",求帮助,遇到这个问题咋办,软件重装了一遍也没用,.dat文件存放路径在工程目录下

网友A:
你的工程里没有rom_init.d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程里没有rom_init.dat?

我把它放这了

网友:
有种感觉你的dat的文件建立的不对,你看看你的文件的后缀是不是.dat。不会是搞了一个文件是txt的,只是文件名字里面有一个.da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