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倍数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高斯噪声发生电路,第一级从电阻处产生热噪声,第二级为反向放大电路,第三级为同相放大电路。不明白的是第一级的白噪声到底是来自于10K电阻还是1K电阻。第一级可以看作是同向放大器,也可以看作是反相放大器。如果是同相放大器,那么总体的增益就多了一个负号,求解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里面,每个电阻对输出噪声都有贡献。

就看第一级,1k, 10k, 310k 三个电阻各自都有热噪声,可以看作是理想电阻串联一个噪声电压源来分析。1k电阻热噪声是被同相放大的(32x),10k电阻热噪声是被反相放大的(31x),310k电阻热噪声增益是一倍。这三个电阻的热噪声比较,10k电阻噪声的影响最大。不过,考虑到运放LF411的输入电压噪声 18nV/sqHz 典型值,恐怕还是第一级运放的噪声贡献最多。

网友B:
除电阻的热噪声,该电路的输出还包括系统的地噪声,整个电路就是个输入接地的高增益交流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里面,每个电阻对输出噪声都有贡献。 就看第一级,1k, 10k, 310k 三个电阻各自都有热噪声, ...

我算了下 10K的热噪声为0.92V 1k的热噪声为0.3V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电阻的热噪声,该电路的输出还包括系统的地噪声,整个电路就是个输入接地的高增益交流放大器。

是的  接地噪声不容小视